用变频器可以驱动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4-07-20):
网上搜了好长时间。也亲手实践若干次。用变频器驱动永磁交流伺服电机。那是履试履败。只知道交流伺服电机的三相电源波形要求是正弦波。变频器输出也是正弦波,频率可以设置。但是试了若干次。没有一次成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通电的方式不同呢?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是三相同时通电。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不能三相同时通电呢?三相三拍,三相六拍。三相双三拍。说的是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通电方式吗?请知道的高手给科普一下呀!谢谢!

网友:
  老师傅的帖顶起来。

网友A:
不要试了,碰巧勉强能动,再则烧变频。交流伺服的正弦波要配合转子位置施加的,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搞个无刷驱动器来装上还靠谱点

网友B:
看网上有人成功过,具体怎么弄的就不太清楚了!仔细搜搜应该能找到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有人成功过,具体怎么弄的就不太清楚了!仔细搜搜应该能找到他的帖子

谢谢。以前也似乎看到过。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别折腾这个了,原理都不一样。能转都是巧合

网友D:
永磁同步电机转子是磁铁的,用变频器驱动,当电源断开的时候,转子还会转一会,这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发电电压反作用与变频器,于是变频器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磁同步电机转子是磁铁的,用变频器驱动,当电源断开的时候,转子还会转一会,这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发电电压 ...

与你说的正好相反哪。今天下午试了一下。电机倒是转了。非常慢。不到3秒钟电机冒烟了。赶紧关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试了,碰巧勉强能动,再则烧变频。交流伺服的正弦波要配合转子位置施加的,

你理解的不全面。今天下午试了一下。电机倒是转了。非常非常的慢。不到3秒钟电机冒烟了。转子位置不决定他转不转。编码器是确定控制方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不全面。今天下午试了一下。电机倒是转了。非常非常的慢。不到3秒钟电机冒烟了。转子位置不决定 ...

编码器是确定转子在什么位置和转子转了多少(即脉冲量)的-个对应装置,控制方式是驱动器的事,你用变频也能转动,那是乱动,你用一节干电池也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确定转子在什么位置和转子转了多少(即脉冲量)的-个对应装置,控制方式是驱动器的事,你用变频也 ...

所以我说编码器不决定电机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这个了,原理都不一样。能转都是巧合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伺服电机驱动需要正弦波。变频器输出也是正弦波。应该可以驱动。但是他确实驱动不好。变频器显示过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伺服电机驱动需要正弦波。变频器输出也是正弦波。应该可以驱动。但是他确实驱动不 ...

不是,电机其实就是个电磁线圈,和磁铁要能合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不合拍  就乱了。搜所以普通直流电机有换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机其实就是个电磁线圈,和磁铁要能合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不合拍  就乱了。搜所以普通直 ...

要知道合不合拍。需要知道他的通电方式。对不对?这样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编码器不决定电机转不转。

这说法有点歧义了。编码器其中-个功能是知道转子在什么地方,使驱动器能向那个定子线圈通电,而通电可以是直流或正弦波,在此相当于直流电机的整流子作用。其意义就是决定了电机转不转(指正确合拍的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知道合不合拍。需要知道他的通电方式。对不对?这样才能知道?

要知道磁铁和线圈的相对位置,所以需要霍尔或者编码器检测。根据位置决定给哪个线圈通正反电流。
变频器就是个盲人一样,只能一成不变的输出三相电,造成旋转磁场。磁铁只有被动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磁铁和线圈的相对位置,所以需要霍尔或者编码器检测。根据位置决定给哪个线圈通正反电流。
变频器 ...

现在被动跟着转。只是非常慢的转了不到3秒钟。电机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磁铁和线圈的相对位置,所以需要霍尔或者编码器检测。根据位置决定给哪个线圈通正反电流。
变频器 ...

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好像不能确定转子静态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