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大疆v2飞控,调好了 不敢飞 求前辈们帮忙解决下问题!

楼主(2014-07-20):
我是第一次玩多轴(以前一直固定翼FPV)也是第一次使用大疆飞控,是哪吒v2的。  我已经按照说明和论坛里泡泡大师的视频全部调试好了,但是解锁后  姿态模式下黄灯会连续闪烁两下,在gps模式下 绿灯连续闪烁两下,我看了说明书 说是有摇杆不在中位!  我又反复把遥控杆校准了好几遍还是 显示有摇杆不在中位!   这里跪求各位前辈  这情况影响飞行吗,   怎么解决这个情况    或者715863906  我qq 求大神们能指点我  要不然 就我这胆  不敢飞啊!  这里先谢了

网友:
正常的吧,搜六颗星以上以后就会闪两次绿灯!

网友A:
gps下绿灯闪跃是闪的卫星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下绿灯闪跃是闪的卫星信号吧?

说明书说  是有摇杆不在中位!  哥们  你的在姿态模式黄灯闪烁几下!  我的两下  还是说明有摇杆不在中位!  我真的蛋疼有无语

网友B:
飞控软件里摇杆在中位吗?什么遥控器?可以试着刷新一下飞控的固件试试。你给大疆技术打电话问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软件里摇杆在中位吗?什么遥控器?可以试着刷新一下飞控的固件试试。你给大疆技术打电话问问也可以

...

调参软件里摇杆是在中位啊,  我的是天9 二代        飞控固件也是最新的!    你qq是多少  我加上你,求前辈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里摇杆是在中位啊,  我的是天9 二代        飞控固件也是最新的!    你qq是多少  我加上你,求 ...

飞起来试试吧,或者给大疆客服打电话问问,对哪吒不是特别熟悉,灯记不住了。悟空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试试吧,或者给大疆客服打电话问问,对哪吒不是特别熟悉,灯记不住了。悟空还行

嗯,好的  谢谢啦!

网友:
小心点!防止莫名其妙的。。。你懂得。

网友C:
你解锁后,油门杆肯定不在中位,当然是两下灯。。。。。推到中间起飞定高后,你看看是不是闪一下灯

网友C:
并不是只是NAZA这样,WKM A2都这样

网友D:
只要遥控的油门杆不是回中的 都会闪2下模式灯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遥控的油门杆不是回中的 都会闪2下模式灯 正常

哥们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情况是正常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解锁后,油门杆肯定不在中位,当然是两下灯。。。。。推到中间起飞定高后,你看看是不是闪一下灯

懂了   ,   也就是说 没起飞前  闪两下灯是正常的!      其实说明说我看了很多遍了,都没领悟开最后那部分 指示灯闪烁的那几句话,你现在一说  我明白了,太谢谢你们了!

网友:
正常的,你解锁了以后电机开始转,首先油门就不在中点,等你把油门推到一半,飞机起来了,你在看看闪几下。这个是很正常的。

网友:
大胆的去飞吧。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上都说了,油门不在中位啊,就双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只是NAZA这样,WKM A2都这样

哥们 你好,可不可以帮帮忙解决下我飞机的问题。  我今天试飞了, 飞机会慢慢往右自旋  我用的天9  二代遥控,用微调往左调 方向舵,都快调到底了,才勉强不自旋!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能否加下我qq  我想请教你!  715863906(孤狼)

网友:
没问题呀,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好,可不可以帮帮忙解决下我飞机的问题。  我今天试飞了, 飞机会慢慢往右自旋  我用的天9  二代 ...

是要调试飞控里面的感度吧!

网友E:
自旋除了软件外在检查一下电机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