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550下降过程摆动(严重了短时失控) 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0):
回油门,飞行器下降过程有时会出现严重摆动现象,需要推大油门才能恢复正常,有时高度不够,还会失控直至摔落。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感度有关?

网友A:
减慢下降速度,尽量避免垂直下降,之字形下降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慢下降速度,尽量避免垂直下降,之字形下降比较稳妥

谢谢!我也发现,下降速度太快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调整垂直感度。下降过快就会出现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垂直感度。下降过快就会出现失控。

意思是现在的垂直感度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现在的垂直感度过高?

你现在的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感度是多少?

150 150 150 100

网友C:
垂直感度不太重要的,只要悬停不掉高基本垂直感度没太大问题。
要注意的是下降和悬停或者爬升所需的基本感度是不一样的,而由于飞控只有一套感度设置所以感度要在不发生抖动的情况下尽可能高。这样调出来的感度可以保证下降不会有大的抖动
我现在的飞越680在精细地调高了感度后,可以做到平稳地以4.5m每秒的速度垂直下降

网友D:
很简单的原因,你垂直降,外加动力不足,下方有乱流,加螺旋桨自身产生的下方乱流导致。 只要之字形下降,不要垂直往下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或者加强动力

网友B:
低了,往高调,如果挂狗3的话垂直感度在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感度不太重要的,只要悬停不掉高基本垂直感度没太大问题。
要注意的是下降和悬停或者爬升所需的基本感 ...

4.5m/S?厉害!我的dji挂狗下降速度超2M/S就要摆动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了,往高调,如果挂狗3的话垂直感度在150左右

就是挂着狗呢,而且感觉自己买的电池比原装的(都是5500mh)要重,自己还换了脚架,感觉机子整体偏重,有没有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原因,你垂直降,外加动力不足,下方有乱流,加螺旋桨自身产生的下方乱流导致。 只要之字形下降, ...

你说的之字形下降,下降速度要把握到多少?我2m/s的下降速度都要摆动失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m/S?厉害!我的dji挂狗下降速度超2M/S就要摆动失控了。。。

那说明你机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你机器有问题啊…

是不是哪没调好,或者飞行器没有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之字形下降,下降速度要把握到多少?我2m/s的下降速度都要摆动失控了

想多少都没问题

网友E:
我的 飞越 650 下降2米每秒就 抖动的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 飞越 650 下降2米每秒就 抖动的厉害

同样也是
我的飞越650  最大3M  实在是不敢再快了
有次6M每秒翻了
幸好全油离地30M救起来了

网友:
暴力下降就是危险,为什么不能慢慢的缓慢降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飞越 650 下降2米每秒就 抖动的厉害

看来朋友你和我的问题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朋友你和我的问题一样啊

唉~~好多人都这样啊     下次我试着之字形下降试试    我 qq  8224224  可以发你降落视频看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样也是
我的飞越650  最大3M  实在是不敢再快了
有次6M每秒翻了

能救起来还是厉害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救起来还是厉害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吗?

只能慢慢的降,怀疑是感度没调好,你能分享一下你的感度设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慢慢的降,怀疑是感度没调好,你能分享一下你的感度设置么?

本地的几个玩家 给我建议设置的是 140    我目前垂直用的 140

网友G:
这个是所有旋翼直升机的硬伤,就是不能速降。速降过程中下方的气流会反打在螺旋桨上形成紊流,这个问题除了从结构上改进布局,或者降落方式改变之外没法解决。调感度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救起来还是厉害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吗?

昨天下午用了
之字形降落
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下午用了
之字形降落
立竿见影

傍晚我也去试试                         控电块没了,,,  不舍得 再买块   唉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所有旋翼直升机的硬伤,就是不能速降。速降过程中下方的气流会反打在螺旋桨上形成紊流,这个问题除了 ...

哦,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好多人都这样啊     下次我试着之字形下降试试    我 qq  8224224  可以发你降落视频看看吗?

我没拍降落视频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垂直感度不太重要的,只要悬停不掉高基本垂直感度没太大问题。
要注意的是下降和悬停或者爬升所需的基本感 ...

求680感度,我的是FY680,4822、690KV电机,nazaV2飞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求680感度,我的是FY680,4822、690KV电机,nazaV2飞控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实验,机器重量不同桨不同等等都会产生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实验,机器重量不同桨不同等等都会产生差别的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