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3GX

楼主(2014-07-20):
我亚拓500 DFC,3GX 4.0版本,软件里面的参数设置多少?软件里面有3项是红色的,飞行特性1 飞行特性2 尾舵参数 这3项为什么要标红?

网友A:
与基本设定区分开,为了醒目!

楼主:
能具体讲下吗?哪几项要设置?

网友B:
基本上可以不用设,先飞飞看,不跟手再调整

网友C:
3GX现在3.1最稳定,不会出现跳舵问题,设置基本不用动

网友D:
我觉得5.0是最好飞的

网友E:
固件版本很难 有视频可以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