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DJI失控返航加一个功能

楼主(2014-07-20):
失控返航的时候,如果相机正好指向地面,降落时(不夺回控制权或者无法夺回控制权的情况下)镜头朝下容易磕坏。能不能设计成进入失控返航时。云台俯仰轴旋转到镜头朝上的角度,或多或少能保护点相机。

网友:
同意!请大疆跟办

网友:
镜头好像挨不着地哦

网友A:
好吧,我也没有搞清楚LZ说的是哪款机,我刚才说的是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也没有搞清楚LZ说的是哪款机,我刚才说的是精灵

万一地面不是太平坦,镜头向下总归是没有向上安全的。特别是S1000配的下沉式挂架。相机离地面很近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切换手动模式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切换手动模式接管。

万一真的失控了呢?控失灵了

网友C:
没有完全之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全之策的。

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也许只是修改下代码就好了。实现起来比降落伞简单多了。DJI作为国际化大公司,产品的安全措施能做全面点就做全面点比较好。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DJI昨天还发布了安全伞系统 同样,触发开伞后也可以让云台执行这个动作

网友:
我關控時!攝像頭已經在我設定的固定位置,這要看接收機失控保護是否有設置正確吧!
跟飛控一點關係也沒有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全之策的。

哎 相机还没云台贵呢。。。还是相机先触地吧,保护云台。 大疆要真的想安全一点,还不如把产品价格搞低一些。即便是摔了 再买也无妨。

网友:
这想法一般般!

网友E:
都无法夺回控制权了.还考虑相机,能在视觉内炸降都很幸运啦!娇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无法夺回控制权了.还考虑相机,能在视觉内炸降都很幸运啦!娇情!

估计你相机很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无法夺回控制权了.还考虑相机,能在视觉内炸降都很幸运啦!娇情!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失控返航正常的情况下,你飞机能自己回来降落,要炸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