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里练了一天钟摆的成果

楼主(2014-07-20):
炸了无数次机,终于有点样子了,就是摆的频率还不够快,而且只会左侧,右侧还得单独再练。以前练悬停的时候就是右侧比左侧差好多,看来基本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美国手or日本手?

网友:
继续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or日本手?

美国手

网友B:
仅仅做到不炸机是不行的,必须定点

楼主:
的确,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美国手飞直机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做到不炸机是不行的,必须定点

嗯,看高手飞的钟摆,基本尾巴是定点的,而且频率极快,还差得远。发视频主要是很开心,毕竟练了一天,至少有点雏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看高手飞的钟摆,基本尾巴是定点的,而且频率极快,还差得远。发视频主要是很开心,毕竟练了一天,至 ...

请教:模拟器的视频怎样转出来?

网友D:
模拟器摆和真机摆相差很大的! 真机螺距控制和模拟就有很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摆和真机摆相差很大的! 真机螺距控制和模拟就有很大不同!

能请大概说明一下吗?现在只有80,真机估计是钟摆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模拟器的视频怎样转出来?

比较复杂:用凤凰的先录了,然后装个microsoft expression studio,里面有screen capture组件,用这个组件录制屏幕,然后在凤凰里面播放录像,再用expression encoderl转为wmv格式,就可以上传到优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复杂:用凤凰的先录了,然后装个microsoft expression studio,里面有screen capture组件,用这个组 ...

感谢您的热心指点

楼主:
不客气!你也跳过凤凰录像那一步,直接用screen capture录。记得screen capture要把帧数选为60,不然视频会不够顺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你也跳过凤凰录像那一步,直接用screen capture录。记得screen capture要把帧数选为60,然后不够 ...

学习了

网友:
只要努力,就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复杂:用凤凰的先录了,然后装个microsoft expression studio,里面有screen capture组件,用这个组 ...

学习!

练钟摆估计还得上450级以上的机型来练了~~~

网友E:
上了真机你就知道了,根本不是模拟器那样,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了真机你就知道了,根本不是模拟器那样,哈哈哈

等80的主板返修回来偶冒死一试

网友F:
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国手好还是日本手好?

首先,偶不是高手,所以不一定看法是对的。飞直机应该还是美国手好一些,因为右手摇杆和斜盘是一一对应的,反应比较自然,想左翻就打左,右翻就打右,前后翻亦是如此。可能坏处就是,想单纯的侧翻的时候容易打到一点升降舵;当然,这个多练的话应该是可以克服的

网友G:
你是说fbl80?

我预言下:摆的时候直接掉下来。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说fbl80?

我预言下:摆的时候直接掉下来。我试过。

偶估计也是,所以说“冒死”

网友:
同lz,发现很难定点,摆了两老是往前飘,好像是不是每次回摆时油门要比升降舵提前一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