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 lite无法解锁的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4-07-20):
买了个NAZA LITE打算做穿越小四轴的,可死活内八外八还是解不了锁,解锁的时候,黄灯闪二次,之后就回到慢闪状态,多次试也是同样的结果,说明一下没带GPS,
遥控器是天8 ,遥控也校准了,正反页设置对的IMU也校准了,遥控实在不行也复位了,NAZA lite也恢复默认啦,,,还是无法解锁,是什么原因呢,能否有人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最终原因找到了,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可能还无人遇到此情况!

经过多次的拆装发现问题并解决,原因是摄像头干扰了NAZA LITE飞控导致解不了锁,摄像头为华科尔的带录像的DV04,摄像头的视频线和电源线(线路加了磁环防干扰的)与NAZA的接收机通道线捆在了一起,断开摄像头电源后即可解锁,另外也发现此摄像头严重干扰GPS,摄像头送电后GPS搜不到星!假如有人还在做穿越小四轴的,一定要做好飞控和GPS的防干扰,摄像头会干扰飞控和GPS,摄像头的走线尽量离飞控和GPS的数据线远一些!

网友:
上调参截图看看。

网友:
要么你遥控器杆位方向不对,要么你没校准好,所以解不了锁

网友A:
什么电调?做过油门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做过油门校准了没?

还盈4合1电调,油门校准过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17
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17
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你好,经过多次的拆装发现问题并解决了,非常感激你的回帖,原因是摄像头干扰了飞控导致解不了锁,摄像头为华科尔的带录像的DV04,摄像头的视频线和电源线(线路加了磁环防干扰的)与NAZA的接收机通道线捆在了一起,断开摄像头电源后即可解锁,另外也发现此摄像头严重干扰GPS,摄像头送电后GPS搜不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