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胶或者泡沫胶 那个更适合把木片粘到EPO的冲浪上?

楼主(2014-07-20):
我没有环氧树脂啊

网友:
若对重量要求高,用泡沫胶,若考虑以后易拆解,用热熔胶。

网友:
建议泡沫胶

网友:
先用泡沫胶粘合,再用热熔胶封边 最结实!

网友:
泡沫胶,***稳固,单独用热熔胶容易脱落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处,热熔胶个人认为固定更牢,但重量要重一点点飞场维修快捷。泡沫胶更轻但感觉没那么牢。维修后要半小时后才能再次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处,热熔胶个人认为固定更牢,但重量要重一点点飞场维修快捷。泡沫胶更轻但感觉没那么牢。维修后 ...

对的..泡沫胶不可靠。

网友:
好的热熔胶和差的热熔胶,黏度差不多的。
但是 很多泡沫胶黏度很差。。。容易炸机。。我碰到过好几次。
所以统一用热熔胶了。涂抹要有技巧 要涂到内部去,这样就不怕热了。 不然夏天要热化。
而且泡沫胶毒性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