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002如何接线啊

楼主(2014-07-20):
请教各位大神,DEVO rx1002的引脚定义是怎样的啊,我从PPMEncoder那端引出的10pin的排线,信号线我都连上了,就是VCC和GND不知道怎么连,求教,求教
PPMEncoder 的10pin排线最下面两根线,绿色是+5v,红色的GND,RX1002端红线和绿线我就不知道接哪儿了

网友:
中间的插针为正极,除了信号另外一边的是负极。

网友:
对你的图片来说,最下面的插口中间“正”左边的“负”。如果用右上角的插口,那就是中间为“正”,上面的插针“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