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看下四轴的配置,谢谢!

楼主(2014-07-20):
想先装不做
航拍
,只做练习飞行有的四轴,请前辈帮看一下这样的配置可不可以?
飞控:NAZA-M LITE
机架:大疆风火轮450
电机
:银燕2212-980
电调:银燕30A电调
电池
:格氏2200
遥控:DSX9II 2.4G
桨:还请前辈给个建议!(不想用太贵的桨)
再请问,这样的配置能留空多长时间?如果想扩展航拍的话,电池是否要增加容量?

网友A:
电机郎宇2216/900电池上5000毫安浆11寸用3S电可以飞30分钟

网友A:
飓风2216也行听说挺好的不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2216也行听说挺好的不过没用过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