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977尾电机不转

楼主(2014-07-20):
各位大神啊,小弟玩v977玩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尾电机不转了,折腾了很久,开始以为是尾电机坏掉了,于是买了尾电机还上,结果还是不行,求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 和我的fbl100 一样 尾电机那个地方线细的让你蛋疼.我直接把那个线放在外面,没用尾管穿了....

朋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977 和我的fbl100 一样 尾电机那个地方线细的让你蛋疼.我直接把那个线放在外面,没用尾管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漆包线两端焊接位置可能松脱了

电机轴那我重新焊接检查过,但插座那就不知道了,回去试试,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B:
个人觉得漆包线两端焊接位置可能松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真的得去找个地方修修了,谢谢朋友指导。

同为新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吧   除非找懂的人修       或者返厂

好吧,看来真的得去找个地方修修了,谢谢朋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尾电机线是不是脱焊或者断了,两根漆包线。

好的,谢谢,我在去检查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主板上的mos管吗? 那这个该怎么处理? 求教,谢谢!

   换吧   除非找懂的人修       或者返厂

网友D:
检查下尾电机线是不是脱焊或者断了,两根漆包线。

楼主:
重新插过好多次了,但是还是没用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mos管烧了          一般都这情况

请问一下是主板上的mos管吗? 那这个该怎么处理? 求教,谢谢!

网友:
重新插插座

网友C:
尾电机mos管烧了          一般都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