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铣床,请大家看看金火机床的XJ51B/D1台机

楼主(2014-07-20):
1、床身强度如何?端铣盘铣削碳钢有无问题?
2、我没见过X8120类似的工业铣床,不知这款家用铣床与之相比到底差距在哪?除了功能少点以外
3、斜塞铁是什么意思?
4、它参数如下主要参数:(XJ51B/D1)
工作台面尺寸(长 X 宽)mm:500 X 180
工作台纵向行:3
工作台T型槽宽程(MAX)mm:200
工作台横向行程(MAX)mm:85
铣头垂直行程(MAX)mm:80
工作台T型槽数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55
主轴孔锥度:常规NT30 7:24 ,可供莫氏3号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75-155(可供加高40、70、140)
可装刀具直径(MAX)mm:Φ20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和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320/730,1140,高速420/970,1515(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定制)
机床外型尺寸(长 X 宽 X 高)mm:700×700×1500
机床净重(Kg):160

楼主:
还有个问题:到底是买这类新机床好呢还是去淘二手老功业床子好呢?主要业余搞点兴趣爱好,加工点小五金什么的

网友:
新机床好

楼主:
经常看到坛子里议论老床子如何如何好,真是很迷茫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进老床,反之就选新床。

网友:
这床行程也太小了,你看图上的是没有装平口钳和铣刀的,想象一下装了的效果吧。铣小件肯定用小的新机床好。工业机床,一般是设计成大直径铣刀,较低的转速,大口的吃刀,慢慢的进给,所以刚性要好,其次为全齿轮传动,缺点是如果转速上到1000转就像把一部拖拉机开进了房间。而铣小件很多时候是用小直径铣刀,要求高转速的时候皮带传动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刚性差可以小吃刀分多次***进给来弥补,比较适合家里用。

网友:
传说中的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