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cc3d翻滚的?

楼主(2014-07-20):
cc3d的特技翻滚应该如何设置? 尝试了手动模式...依然是炸机~~~~~~~~~

网友A:
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练习。

你这回复就是来水一发的么

网友:
U2B 上面的 juz70 哥们玩的很溜,你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回复就是来水一发的么

哈哈没看清楚就回了,
在stabilization页面上方Responsiveness
rate mode 调到snappy就可以翻了
如果觉得反应还不够快可以调到
insan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看清楚就回了,
在stabilization页面上方Responsiveness
rate mode 调到snappy就可以翻了

我刷的TL... 没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刷的TL... 没这个选项..........

有在平衡里,基本第二面最下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平衡里,基本第二面最下的就是了

能否截个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截个图? 谢谢...

在最下面

楼主:
是设置 full stick rate还是Max rate那项? 数值设置到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设置 full stick rate还是Max rate那项? 数值设置到多少呢? 谢谢

我也没设置过 ,只用cc3d固件应该是调max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设置过 ,只用cc3d固件应该是调max rate

呃… cc3d固件 是不是只有在rate模式下才能翻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 cc3d固件 是不是只有在rate模式下才能翻滚?

不是, 最新固件有半自稳。我没跟新所以只用手动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最新固件有半自稳。我没跟新所以只用手动翻。

好像只在tl固件里看到半自稳啊 刚才刷了cc3d的 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只在tl固件里看到半自稳啊 刚才刷了cc3d的 没看到………

看红线

看红线

看红线

楼主:
下拉里没有看到半自稳啊… 再问下 cc3d固件拉到snappy就可以和那些视频里一样翻滚了么?直接杆打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拉里没有看到半自稳啊… 再问下 cc3d固件拉到snappy就可以和那些视频里一样翻滚了么?直接杆打满么?
...

是的

楼主:
看到了 是Rattitude模式.... 有个问题 如果遥控器行程有些问题比如打满只有98%这样 是否就会翻滚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是Rattitude模式.... 有个问题 如果遥控器行程有些问题比如打满只有98%这样 是否就会翻滚不成功?
...

98%已经可以的,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已经可以的,试一试就知道了。

还有那个TXPID是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TXPID是撒?

那个就像naza可以用控调pid我没用我就随便调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像naza可以用控调pid我没用我就随便调调就好了。

自从入了cc3d 碰到几位大神帮忙 真心舒畅啊~ 还有问下OSD的事 是否购买某宝上为mwc改的那种minimosd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从入了cc3d 碰到几位大神帮忙 真心舒畅啊~ 还有问下OSD的事 是否购买某宝上为mwc改的那种mini ...

https://code.google.com/p/minoposd/wiki/FlightBatt 可以到这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de.google.com/p/minoposd/wiki/FlightBatt 可以到这里看看

这里看过了 就是改的线和mwc的不同...所以不知道那个mwc的能否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之前发的cc3d使用osd的帖子 想问下 如果电压检测什么都不需要 单纯的只要看那条水平线是否只要刷了mino ...

接cc3d的数传口。屁股那两个,在地面站里可以随意指定一个是数传。需要刷我帖子里提到的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cc3d的数传口。屁股那两个,在地面站里可以随意指定一个是数传。需要刷我帖子里提到的固件就可以了

谢谢 还有个问题 就是您帖子里发的图片是12v供电的改造吧?
如果按照和mwc一样的改造 刷了固件后是否也能支持检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看过了 就是改的线和mwc的不同...所以不知道那个mwc的能否用~

要刷固件和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刷固件和改线

改线就是12v供电吧? 按照mwc那样改的不知道可不可用啊~ 还有问下 我刷回cc3d固件了 在模式里 cruise control是什么作用的? 搜了下没找到具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线就是12v供电吧? 按照mwc那样改的不知道可不可用啊~ 还有问下 我刷回cc3d固件了 在模式里 cruise cont ...

应该可以没改过,至于那个模式我也不清楚在wiki上也没清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没改过,至于那个模式我也不清楚在wiki上也没清楚说明。

我看老外讨论这个cruise control蛮多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老外讨论这个cruise control蛮多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处..........

类似于“油门补偿”的功能。慎用。一般是翻跟头时防止掉高…

osd的问题,你还是仔细看看我发那个帖子的内容。多看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没改过,至于那个模式我也不清楚在wiki上也没清楚说明。

昨天测试了下 翻了 但问题是这个圈太大了 高度降低也太高了 30米高翻的 翻完都到10来米了... 固件刷的cc3d 用的半自稳 snappy的数值是500~
完全没有那些视频中的感觉 难道应该切手动模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下 翻了 但问题是这个圈太大了 高度降低也太高了 30米高翻的 翻完都到10来米了... 固件刷的cc3 ...

加油门再翻,用手动翻。

网友:
要翻滚就用Rate(or Rattitude) Mode + Cruise Control,翻滚变成傻瓜式,推杆就翻,松杆就停,前翻后翻,左翻右翻,推住杆不松手就连续翻。。。。简单到无聊。

网友:
请教如何操作。Rate(or Rattitude) Mode + Cruise Control

网友(2015-01-19):
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