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外置450走线方式和自制的免拆旋翼头十字盘调平器.

楼主(2014-07-20):
大家一般都是想尽办法把线藏起来.我比较懒,也为了维修方便.我把所有东西都给外置了.舵机线直接用线卡子做得固定.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是我自制的十字盘调平器.就是一个小吸铁石然后用AB胶粘了一根那种中间细铁丝外皮塑料的电线绑扎带。

使用方法如下
先将吸铁石直接吸到主轴上

调整铁丝的形状让铁丝尖端刚好与球头座边缘平齐。

转动主轴让铁丝尖端分别接近另外两个球头座的边缘。根据间隙大小调整拉杆或者舵机角度让所有间隙都一致。这样就完成了十字盘调平。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同样方法再调整一遍就行了。
就是忘了把这个调平器拿下来飞上天都不怕。飞一圈下来发现它还老实的待在原位呢

呵呵,看到大家对这个调平器还挺感兴趣。现在卖调平器的厂家不会恨我吧?我就不申请专利了,各厂商欢迎仿制造福模友。不过你要商品化的话,那我有个建议。那块磁铁与主轴接触的一面不要做成平面,也不要按照主轴直径做成圆弧。要做成V形的平面。这样这个调平器就可以适用于各种直径的主轴了。比现在我自制的这个吸合的更加稳固。

网友:
顶校准磁铁

网友:
论坛大有人才在

网友:
拍了,给我改价。

网友:
不错!这个小东西想很方便

网友A:
创意不错,外走线就是太乱

网友B:
k8上面是蓝牙吗?

网友:
修机修出水平了

网友:
这个绝对可以申报科技进步奖

网友:
进步了,科技,给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上面是蓝牙吗?

是蓝牙.因为我懒,所以就直接固定上面了.省得每次调还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外走线就是太乱

呵呵,确实很乱.不过好在我不是太在意外观.我主要是太懒,怎么省事就怎么来.

网友:
创意无穷

网友C:
怎么保证转动时上下不动呢?

网友:
这样的线当然可以,但如果线不要扭转,相互不要交叉和重叠就更好了,十字盘我都是目测的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保证转动时上下不动呢?

你不去碰它,它就不会动呀.因为转动的时候它不会跟任何东西接触呀.除非你某个球头座高了.那也正好是你需要调整拉杆把它降低的位置了.

网友D:
创意很好!但是精准度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很好!但是精准度可以啊?

我认为精度不会比那些专用的差.甚至更高.因为这个是同一探头检测每个球头座的高度.所以不存在工具本身每个点不平产生误差的问题.当然这个跟那些需要拆旋翼头的比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能同时看3个点的位置差异.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看.不过比拆旋翼头还是省事多了.

网友:
我混5imx这么多年居然连发帖权限都没有!靠!我想通了!把这段话复制下来,阅一篇回一篇!一年就做上将!!

网友:
这是最好用的平衡器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顶帖,好创意!用的是车的集线卡。

网友:
亮点是十字盘调平器,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终于不用每次都拆中联了

网友:
有创意,建议磁铁改用小电机里面的弧型的,应该吸合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