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全指南-固定翼!

楼主(2014-07-20):
这里只让写500个字。写不完,我写在我QQ日志里面了~QQ1572786339 大家有需要的去看看

网友:
你还是发这里吧

网友:
靠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
靠靠就两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
我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说楼主太水了,我冲上去就两巴掌,这TM不是废话嘛

网友:
你還是發這裡吧+1

网友:
这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吊胃口哇  楼主

楼主:
1、摇控设备
航模用的遥控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和一对晶体。发射的作用是发射信号,让我们在地面通过它可以遥控飞机飞行;接收机的作用则不言而喻,它是接收我们通过发射机发出的各种控制信号;晶体的作用是让发射和接收在同样的频率下工作,不至于与其它发射接收冲突。当你准备买遥控设备的时候,这三样设备一般是配套的,当然你也一定要向商家问清楚,因为有不少的商家卖的只是发射机。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有通道这个最为重要的参数,通道即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这样说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讲:例如我们常常说的飘飘一般是三通的。那么是用一通道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或者一通道控制方向),二通道控制升升降,三通道通过油门控制电机电机转速。所以新手入门做飞机,至少也是三通的。上面讲到的TDF06A和论坛中一般谈的遥控是比例遥控,还有一种控是开关遥控。这两种控有非常大的区别,价格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以前者为基础的飞机可以称之为遥控模型;而以后者为基础的飞机只能叫遥控玩具。那么什么是比例遥控,形象的说,比例遥控控制某个通道,可以模拟真实的机械操作,比如以控制油门为例,就是大点,再大点,再大一点......最大;小点,再小点,再小一点......最小。控制其它通道也类似。而开关遥控则不行。开关遥控的一个通道只能是开—关。类似电灯的开关,无法以比例控制通道。在TAOBAO上有很多200以下的遥控飞机(滑翔机)就是这种开关控。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用的晶体。晶体是一对进行工作,发射机和接收机晶体的频率必须一样,才能在同频率下工作。例如发射上面的晶体是72.310MHZ,那么接收上面也必须插有72.310MHZ的晶体才行。如果接收上面是72.180,那么显然发射不能控制这个接收。在买遥控设备时,发射接收上面的晶体都是配好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有的遥控设备没有晶体,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每个电机的参数每个商家设置得不一样,只需要记住KV值就行,什么是KV值: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以下是楼主对新手的推荐:
A:KV930+1060/1047 适用于翼展1-1.2米左右,600-800克左右的前拉机型.
B:KV1000+9050/1047 适用于翼展1米左右,600克左右的前拉练习机或3D机.
C:KV1400+8040/8060 适用于翼展0.9-1米左右,500-600克左右的前拉机型.
D:KV2200+5030/6030 适用于翼展0.8米左右,500克左右的后推战头机等.
E:KV2450+6*4/7*5的桨,适用于翼展0.6-1.8米左右400-600克左右的腰推式战斗机.

楼主:
3、电调
这个不需多讲,无刷电机必须要控制器才能启动,电调就是航模飞机的控制器,电调对应使用的电机类型不同,也分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上面说到,有刷电机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但并不意味着:用有刷电机做模型飞机可以不用电调,如果没有电调,就无法控制电机工作时的转速。
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刚入门一样,想找身边的现成的设备做飞机,一是省钱;二是一般来讲小城市是买不到设备,只能网上买。所以有很多帖子问可不可以用玩具车里面的电机作动力。回答是:可以,只是动力不足。即使是动力可以,你也得需要有刷电调,所以不要试图用有刷电机不用电调做航模。
上面还说到,无刷电机工作必须要有电调,否则是不能转动的。无刷电调有这样几个功能:一是提供无刷电机工作的低压交流电,电机才能转动;二是现在的无刷电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转换电池电压以供接收机工作。无刷电调工作时有个最大电流值。也就是说,工作时负荷的电流不能超过这个值,超过这个值电调就可能会损毁,所以选电调时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是不是选个大电流的电调一劳永逸,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电流越大的电调重量相应也越大,对于很多小型电动模型飞机而言,等于增加了额外的重量,所以要选适合的电调。无刷电调的价格有高有低,一般的电调选择是电机的锋值电流+5A~10A,一般选择电机的时候,正规厂家都会给出电机的峰流值,见下图,根据自己的设备选择合适的电调
4、舵机
舵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模型飞机需通过舵机来拉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上下或者左右偏转,否则无法控制飞机升降和转弯,当然更别谈特技动作了。这些工作是需要舵机来完成的。选舵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在小型电动飞机(1KG左右),一般使用的微型舵机,重量大概在8g~12g,更轻的在5g左右。舵机有一个扭力参数,就是能拉动多大的重量,当然是越大越好。不过同等情况下扭力越大,舵机也越重。新手入门做的飞机,一般不会超过1KG,在这个重量的的飞机选15元左右的8.5g,飞机的每一个通道占用一个舵机,正常的固定翼为4通,需要4个舵机,分别是副翼2个,升降一个,转向一个,建议一次多买1个,坏了才有替换的。

5、电池
电池是电动飞机的能量来源,目前模型飞机主要用锂电和镍氢两种类型。锂电又分锂离子和锂聚合,模型飞机大部分使用是的是锂聚合电池。同等容量和放电的情况下,镍氢电池要比锂电重,所以建议选择锂电。说到电池,就常常听别人说到2S,3S,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2S指两块电池串联电池组,3S指三块电池串联的电池组,串联有什么好处?就是提高电压,前面讲到电机KV时说过,电压与电机的转速是相关的。对于锂电,2S有7.4V的电压,3S有11.1伏的电压。因为锂电一块的电压是3.7V,你看看你的手机电池,上而标的是不是这样?而镍氢电池一节只有1.2伏,所以2S是2.4伏,10S才12伏。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
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即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同等情况下,电池容量越大,重量越重,为了机机的重量控制。所以买电池不要贪容量大,要适中。例如:1000mah,15C,2s的锂聚合电池重大概在45g左右。而2200mah,15c,3s的电池就重达140g左右了。那么,有不有可能后者比前者轻呢??就目前科技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卖家告诉你他的2000mah的电池比其它商家1000mah的电池要轻,那他一定是个大骗子,大大的骗子。所以,重量也可以成为电池容量,C数是否有没有虚标的一个衡量标志,当然,这需要经验来配合。锂电选50元左右2S,80元左右的3S,容量为1500~2200mah,放电为20~25C左右的应该可以了!

6、充电器
航模电池需要使用平衡充,为什么?前面说 ,航模电池是电芯串接起来的,并没有像手机电池一样使用保护板,目的是为了飞机的安全,大家都知道手机没电了会自动关机,这就是电池保护板作用,防止电池过放,而锂电池过放基本就报废了,想想你的飞机飞在天上电池起保护断电了是什么后果就知道为什么航模电池没有保护板了,所以航模电池充电时需要给每一块电芯同时充电,把每一块电芯都充到一样的电压,这只有平衡充可以办到,平衡充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充电器在平衡和充电截至精度这方面做得很好,不会把你的电池过充,我试过简易平衡充把我的电池充到4.22V。。。这样多充几次电池就废掉了。因此为了你的电池可以长期使用,充电器一定要选好一点的,经费不够的另说!

7、螺旋桨
螺旋桨不贵,塑料的便宜至1.5元,好的一般也在5元至10元左右。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桨径)和桨螺距(螺距),单位均为英寸。例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选桨要与注意你的电机KV值合适,参考前面说的电机篇。再就是常常说前拉和后推,那么前拉的桨和后推的桨有区别吗?没有!后推时将桨反装就行了。当然也有专门的后推桨,这类桨直接将电机轴插进桨孔中就行了,不用桨保器或螺丝帽固定。由于是后推,转动时有一个前进的力,桨不会射出去。而假如改成前拉,就很容易发生射桨了!新手一定要记住,装机和非试飞调试的时候不要装螺旋桨!!!!!!!!!
一般来讲,如果想让飞机飞得慢用大桨;飞得快则用小桨。这可能和刚入门的朋友想法完全相反,认为飞得快当然是用大桨,飞得慢才用小桨。为什么?举个例讲,假定用7035和5030这两种桨,理论上耗费同样的电力可以提供相同拉(推)力的情况下,7030只用10000转/分钟,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10000*3.5=35000(英寸);而如果用5030提供相同的拉(推力则需要)27440转/分钟(怎么算的,桨的拉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里可能有误,高手指正,但肯定需要更高的转速是无异议的),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27440*3=82320(英寸)。显然后者小桨要快得多。所以高速机用小桨配高KV电机,慢速机用大桨配低KV电机。另外,买桨注意不同机型的多买几根,尤其是前拉机。因为桨在摔机最容易折断。

网友:
嗯嗯   太好了

网友:
看过好多遍嘞。。。顺便问下用4mm的碳管做330mm的四轴机架强度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