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油门行程设反了,怎么做能重新设定?

楼主(2014-07-20):
一个好盈20A电调在设定油门行程时,没留神被我把方向调反了。控的上推变成减油,下拉变成了加油。那个天地飞X6A控微动开关貌似很脆弱啊,我不想在控上设油门反向。怎么能将电调恢复到初始状态能重新设定呢?按说明书试了那个编程设定中“哔------哔--哔(恢复出厂默认值)”不管用(这个出厂设置应该不是指电调的初始化。应该是编程设定的初始化)。望知无不言!
能否换个其他
遥控器
设定一次,再换回现在的控是否就可以再重新设定了?(朋友出差了,暂时没找到其他的控试)

网友A:
在控上设油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上设油门反向
哥们。我不想动遥控器的设置啊!

网友B:
你搞错了吧,只能用控设的,电调没那个功能

网友B:
不同的遥控油门正反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C:
挂了倒档还要向前开!改汽车吗?在遥控器中改过来吧。

网友D:
在遥控器中改过来

网友E:
油门反都是遥控设定的

网友F:
你不想动遥控器的设置,那是由你怎么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