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灵2这蛋蛋的线咋个接啊 ?

楼主(2014-07-20):
收了一个  蛋蛋    不知道线咋个接啊         红黑我晓得可以接12V  另外两根咋个办      求助  谁有高清无码大图啊 ?

网友:
你确定是接12V?

楼主:
是啊  12V   我问过大疆了 关键是 我要一张插线的高清图    求图  谁有拆机图

网友:
这个搞不好会烧主板 ,我花了500多  所以小心点

网友:
还是要找售后

楼主:
售后不单独卖那根线

楼主:
看到了   谢谢  关键 这个插头不好买啊     线序从左到右应该是 绿 白 负 正         绿白两根线还没找到可以从主板哪儿接  不好从原插头接啊

网友A:
这个插头是标准插头 太多了 TB上随便找

网友B:
通电情况下不要拔插蛋蛋的电源线,不然接口处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情况下不要拔插蛋蛋的电源线,不然接口处会烧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是标准插头 太多了 TB上随便找

关键是不晓得工业名字是啥  我翻了很久taoba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晓得工业名字是啥  我翻了很久taobao了

6pin 1.25你找找看

网友:
什么蛋蛋,,不了解楼主所呢!

网友:
接这干啥用?

网友C:
剩下的两根线插在主控led插口最下面,横着插入,白色在最外边,绿色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两根线插在主控led插口最下面,横着插入,白色在最外边,绿色挨着

已经解决了    V2 中心版上有专门的接口

网友(2014-12-22):
只要红黑不接错。不会烧板和蛋蛋。绿白是CAN 总线 是高低电平。类似信号。接反 最多没有信号不工作不会烧,但电源不能接错。红黑的两线连位置和方向都不能错。包括接蛋上面的插头也是。红黑一旦搞错会烧主板和蛋蛋。蛋蛋插头和主板插头的位置我知道怎么连接。详细你可以联系我 Q扣 195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