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了

楼主(2014-07-20):
烧成这能救吗?

网友:
没原件怎么修啊。买一块同样的主板,以后再坏了这块作为拆元件的板子

网友A:
看着好像是蓝飞翔的hp100吧?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自己平时都要自备这些零件,

不过你这个因为无法确定是不是只有这个三极管的问题,所以不好说

网友:
管子不值钱,买几个换下试试。

网友C:
去某宝查查,貌似可以花钱修理,好像不是很贵,你可以问问,关键字MINI CP SUPER CP FBL100 MCPX NCPX维修,无刷升级服务...之前blade ncpx的原件脱焊是在这修好的,看评论也有更换原件成功的。如果觉得不合算,那就还是再买一块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蓝飞翔的hp100吧?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某宝查查,貌似可以花钱修理,好像不是很贵,你可以问问,关键字MINI CP SUPER CP FBL100 MCPX NCPX维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自己平时都要自备这些零件,

不过你这个因为无法确定是不是只有这个三极管的问题,所以不 ...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

直接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修

返厂修快吗?

网友E:
很好修. 烧的更惨的我都见过. 同样原件买来飞线就行了. 算上快递成本超不过10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返厂修快吗?

一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修. 烧的更惨的我都见过. 同样原件买来飞线就行了. 算上快递成本超不过10块

不只1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周吧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10元吧………

10块可能都多说了. 一个smd的三极管不过几分钱. .. 单买几毛钱顶天了.

网友E:
忘了问, 怎么烧的? 如果是电机短路什么的, 也许就是换个三极管的事儿. 不过也要先仔细检查电路在上电. 最好别用锂电, 放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了问, 怎么烧的? 如果是电机短路什么的, 也许就是换个三极管的事儿. 不过也要先仔细检查电路在上电. 最好 ...

尾电机短路

楼主:
问题以解决,厂家发MOS管自己焊,多谢各位…多谢厂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尾电机短路烧MOS管

楼主:
又复活了,厂家发来的跟原来的大小不一样,只能加线加长。

网友(2014-09-15):
默哀。。。如果只是烧MOS管,应该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