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关于油机不懂的问题问一下。老鸟进!

楼主(2014-07-20):
几个问题问一下,1.接受电可以用干电池吗?
2.我可以把油门和螺距分开控制吗,比如说:油门用一个旋钮通道,而螺距用原来的油门通道,这样感觉就像汽车的油门和档位分开控制。然后油门中立点是0度。往上推是正螺距。往下推是负螺距。这样能飞吗。
3.你们平常飞悬停时油门开度都是多少%啊,总感觉航模那样大油门飞行对发动机不好,汽车平时才踩上个三分之一(飙车党除外)
4.副油箱必须加吗怎么连接的?
5.要用多少%的油啊?在度娘上听说硝基甲烷是冷却作用。用0%的可以吗。成品油里面硝基甲烷最高可以达到多少,是30%吗。我看人家用的都是30%的。我不需要太大的动力。5%可以吗?
7.倒飞的时候怎么供油,排气增压甲醇发动机的排气增压管不是不可以碰到油吗,我知道供油管有个重锤,但是感觉加了副油箱还是一样会浸到油啊?莫非转速高一点就会在邮箱里吹泡泡?
8.割草机的二冲程机油可以用在飞机上吗。加一些甲醇不知道行不行。这样就便宜了
9.这是真的吗?还是画的。
10航模真的有那么大力气吗。听说亚拓700e电机2700w。那都绝对可以带动自行车了。(当然要接减速)
老鸟勿喷

楼主:
自顶一下 顶一下。用千斤顶使劲顶。千斤顶千斤顶

网友:
油机区太冷清,可怜我的nx4还没组装好,就开始吃灰了。

网友:
首先干电池不行。

网友:
1,电池是可以用。看一下你的接收机是普通版的还是高压版的,普通在6V以下  HV  7.4以下
2、可以是可以可能问题很大,第一 整机震动很厉害桨距和转速协调不好。第二,大桨的转速要是调不好就很麻烦了  第三、起飞后只可以航线悬停,通过螺距的变化来控制垂直很好飞。第四、最好用定速仪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或电调开启定速功能。
3、平常飞悬停时油门开度都是50-60 这个和车不能相提并论,油门要是在50或小于50 发动机的转速不够就导致大桨的转速低,飞行时很难飞甚至会控制不了飞机。
4、要不要加副油箱根据自己的机型和喜好来定。

楼主:
那么第二个问题到底可不可以。我只是飞飞航线。再帮忙解答一下其他问题
1,电池是可以用。看一下你的接收机是普通版的还是高压版的,普通在6V以下  HV  7.4以下
2、可以是可以可能问题很大,第一 整机震动很厉害桨距和转速协调不好。第二,大桨的转速要是调不好就很麻烦了  第三、起飞后只可以航线悬停,通过螺距的变化来控制垂直很好飞。第四、最好用定速仪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或电调开启定速功能。
3、平常飞悬停时油门开度都是50-60 这个和车不能相提并论,油门要是在50或小于50 发动机的转速不够就导致大桨的转速低,飞行时很难飞甚至会控制不了飞机。
4、要不要加副油箱根据自己的机型和喜好来定。
还有副油箱怎么接。最好有图

楼主:
到底问题2可不可以呀?我只是飞航线。还有其他问题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副油箱怎么接。最好有图。
1,电池是可以用。看一下你的接收机是普通版的还是高压版的,普通在6V以下  HV  7.4以下
2、可以是可以可能问题很大,第一 整机震动很厉害桨距和转速协调不好。第二,大桨的转速要是调不好就很麻烦了  第三、起飞后只可以航线悬停,通过螺距的变化来控制垂直很好飞。第四、最好用定速仪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或电调开启定速功能。
3、平常飞悬停时油门开度都是50-60 这个和车不能相提并论,油门要是在50或小于50 发动机的转速不够就导致大桨的转速低,飞行时很难飞甚至会控制不了飞机。
4、要不要加副油箱根据自己的机型和喜好来定

网友:
1、干电池就算了,电量太少,能够提供的电流也太低
2、能飞,不过操作起来太麻烦,螺距增大的时候阻力变大肯定得需要更大的油门开度,你得一边推螺距一边拧油门
3、正常飞航线的话悬停的油门开度很小的,你所看到的大油门应该都是在3D模式,为保证高转速的机动性和大螺距不掉转速,所以油门很大
4、不是必须加啊,加上副油箱一是能多些续航,另外快没油的时候能更容易看出来
5、我都是用30%的,不追求动力也要有硝基甲烷,你也说了这东西有冷却作用,不光是你需不需求动力的问题,船用油有45%的硝基甲烷
6、6?6哪去了?
7、回压管没说不可以碰到油啊,回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回压管也挺细的,不会造成油从回压管里流出来的
8、没有硝基甲烷的话很难稳定运转,要便宜的话玩汽油机就行了,汽油+2T机油相当便宜
9、图挂了
10、真的,你可以搜一下两架700级直机把人吊起来的视频(话说被吊起来的那个外国妞正经挺丰满的呢)

网友:
1.接受电可以用干电池吗?
2.我可以把油门和螺距分开控制吗,比如说:油门用一个旋钮通道,而螺距用原来的油门通道,这样感觉就像汽车的油门和档位分开控制。然后油门中立点是0度。往上推是正螺距。往下推是负螺距。这样能飞吗。
3.你们平常飞悬停时油门开度都是多少%啊,总感觉航模那样大油门飞行对发动机不好,汽车平时才踩上个三分之一(飙车党除外)
4.副油箱必须加吗怎么连接的?
5.要用多少%的油啊?在度娘上听说硝基甲烷是冷却作用。用0%的可以吗。成品油里面硝基甲烷最高可以达到多少,是30%吗。我看人家用的都是30%的。我不需要太大的动力。5%可以吗?
7.倒飞的时候怎么供油,排气增压甲醇发动机的排气增压管不是不可以碰到油吗,我知道供油管有个重锤,但是感觉加了副油箱还是一样会浸到油啊?莫非转速高一点就会在邮箱里吹泡泡?
8.割草机的二冲程机油可以用在飞机上吗。加一些甲醇不知道行不行。这样就便宜了

1.可以,但干电池放电电流小,容量也小,而且用电池架的话容易产生接触不量。只能在小型初级练习机上短时间使用。
2.不行,早期真直升飞机上是这么弄的,但极难控制,而且现代遥控器上有专门的控制模式能实现你想要的操纵方式。
3.此问题基本无意义,悬停时只能说油门开很少,开大油门是对发动机不好,但玩飞机的话小油门慢慢能飞过瘾么?
4.对直升机来讲装副油箱好处很多不一一解释了,可以说必须装。虽然不装也能飞,但摔两次你就明白了,或者你干脆别整明白直接装上。
5.硝基甲烷主要是提高马力,需要几%的要看你想玩多刺激了,不过飞练习机0%的都可以。
7.模型飞机油箱里的油管是软的带重锤,排气增压浸油没关系。
8.可以用,有很多改装的。不用加甲醇,不过割草机发动机动力偏小,重量比较大,爽飞的话不可能,想玩TOC得用专用的航模发动机,而且要好的。
9.哥有点累了。

网友:
楼上俩位都是神级的

楼主:
quote]船用油有45%的硝基甲烷船用油有45%的硝基甲烷

楼主:
.硝基甲烷主要是提高马力,需要几%的要看你想玩多刺激了,不过飞练习机0%的都可以。
5%的可以吗?我不追求很大动力。

网友A:
电动700级10000w都行,2700w不算高

网友A:
接收机用干电池?如果你的飞机一架几百块,那就用吧。接收电又不贵。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