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问题

楼主(2014-07-20):
新电调,在500上使用。运行中,出现油门延迟,推油门,电机的转速不是同步提高而是慢慢提高。由普通模式切入3D模式时,油门瞬间下降然后才回到3D设定的油门曲线。不知道该怎样设置。嘉迪YPG80A电调。应该和花牌电调是一样的,说明书和设置卡都一样。
哪位用过同类电调,请指教。感谢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A:
关闭定速就可以了,类似好盈V3一样,油门退上去的时候不会直接上去,而是慢慢上,切3D的时候转速短暂下沉之后提到指定转速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定速就可以了,类似好盈V3一样,油门退上去的时候不会直接上去,而是慢慢上,切3D的时候转速短暂下沉之 ...

感谢回复。那这个定速功能不等于是废的吗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这个定速功能不等于是废的吗

只是普通模式下推油门会有延迟,特别是油门低于百分之几的时候会衰减或者熄火,需要去习惯,切3D之后只有个恒定的过程,转速下降之后提到恒定转速都一直维持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普通模式下推油门会有延迟,特别是油门低于百分之几的时候会衰减或者熄火,需要去习惯,切3D之后只有 ...

谢谢,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