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校准出现意外错误,求教

楼主(2014-07-20):
新入APM2.6,外置罗盘(GPS一体)。Mission Planner版本是1.3.6,刷4轴固件,在进行罗盘校准时出现错误,提示“出现意外错误”,如下图,

点击“详情”后提示"索引超出范围......”什么的,后边不知道什么意思。如下图

加速度计可以校准成功,其它的强制硬件的各项也能成功,就是罗盘校准的时候就出错。重新加载了好几遍固件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板载罗盘阉割吗?

网友B:
你插罗盘的线了吗

网友C:
我的是2.5.2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2.6没用过,但lz先确定好,你的线是否连接正确,这个确定好后,刷估计,不行的话,先进终端,恢复出场设置,然后在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
换个老一点版本的MP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载罗盘阉割吗?

不是,板上没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罗盘的线了吗

插了,谢谢提醒,晚上回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插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5.2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2.6没用过,但lz先确定好,你的线是否连接正确,这个确定好后,刷估 ...

好的,等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是这样搞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是这样搞好的吗?

嗯,是的,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首先认为是罗盘坏掉了,但是实际上没坏,然后我就这样去解决的,你试试,不行,在一起找问题。

楼主:
晚上回来先把MP由1.3.6升级到了1.3.7,然后按照QQ群里一位魔友的指点,校准罗盘时把Auto Dec前面的对号去掉就可以校准了,但是发现校准过程中没有60秒倒计时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没有试飞看看。

网友:
你这个罗盘被磁化了,可能被磁铁吸过,所以每次校准都会提示偏差超出范围!要需要专用设备修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