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GT15汽油机磨合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20):
OS GT15发动机高速油针1又3/4圈,低速油针1又1/4圈。起飞悬停一会儿飞机又自动慢慢降落下来,再推油门也起飞不了。发动机发热烫手。由于在磨合期,所以不敢飞,不知道怎么调,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样子  明显是 超温了 动力下降。。。

冷却 1个 小时 再 发动 发动 看能否恢复??

网友:
超温了 动力下降

网友:
用什庅机。多少比?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大师们的回复。确实是因为超温动力下降的原因。但是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超温。混合油按官方配比25:1(用配油壶配的,不会有错),机油是使用官方推荐的进口小松2T机油。飞机在低温起飞的时候比较正常,也感觉到发动机有劲。悬停几分钟后,发动机开始有点发烫了,然后飞机慢慢下降,再然后即使全油门飞机也飞不起来了。

网友B(2014-09-28):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明显是 超温了 动力下降。。。

冷却 1个 小时 再 发动 发动 看能否恢复??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小时?

  俺的 汽油 直升机 都改为 水冷却 了。

汽缸外壁温度<110度、可以大大延长寿命。

具体多少:还得等半年才有实际数据。

普通风冷通常有接近 500小时的寿命。

(你们的小油机、一般都没有 温度遥测,
其实:遥测温度、转速 是很有用处的。)

——浅白色的 硅胶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