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冒烟,电调起火!

楼主(2014-07-20):
起飞两分多钟后炸机,下跌过程中看见有颗电机冒浓烟,之后另一颗也跟着冒烟.
我拿回家检查电路连接都没问题,我就再通电试试,结果一个电调也起火燃烧了,好大火,差点把我的飞控也烧掉。赶紧断电,火就灭掉了。
用的是 好盈30A电调, 朗宇4108 电机,6S电池,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电机短路了,把电调也烧毁,楼主倒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短路了,把电调也烧毁,楼主倒运

电机为什么会短路?我没接錯线啊。

网友:
都冒烟了,还敢测试

网友B:
楼主电机受损过吗?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掉在电机里你没发现呢?起飞重量多少?是否超负荷了?

网友:
原因很难说准,固定镙丝过长压毁线圈短路,错配电池电压,电机做工不良.飞电直我也试过空中电机冒烟炸鸡,倒运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机受损过吗?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掉在电机里你没发现呢?起飞重量多少?是否超负荷了?

电机有炸过几次,有没有受损就不知了,起飞重量是2kg,没超负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固定电机的螺丝拧到电机的线圈上面去了

网友:
肯定是短路才冒的烟,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好盈铂金还是好盈天行者

网友:
飞腾不支持6s,铂金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盈铂金还是好盈天行者

无图无真象,鬼知道他用的是那种电调。

网友D:
用的是好盈飞腾30A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好盈飞腾30A电调吧?

是好盈铂金30A电调。

网友:
不会是雨天飞的吧

网友:
电机多少KV的

网友:
人工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连电了,碳纤是导电的

网友:
一般都烧MOS管那面 你的怎么烧单片机面

网友E:
炸过电机,估计是电机的上盖往下压了,摩擦到线圈,导致线圈磨损,造成短路。
以前试过,压断了几根线圈,一接电,没解锁没起飞,电调就发热得很厉害,还好没有飞起来。不然跟你一样着火了。报废了一个电机。

网友F:
估计电机不是卡了就是短路了

网友G(2014-12-18):
电机线圈短路才会把电调烧成这样

网友H:
楼主的帖子好多都是炸机的贴,有钱就是任性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