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多轴估计不能解锁,显示两下红灯,不接gps。

楼主(2014-07-20):
以前飞过多轴,四轴一次,六轴一次,固件都没有问题,现在最新估计,我2.0的板子,无法解锁,显示红灯两闪,而不是慢闪。刷固定翼是正常有输出的。求解啊。好久没有折腾apm了

网友A:
预设不接gps,不能解锁

网友:
到地面站里面把解锁预检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设不接gps,不能解锁

这样子啊,我试试,可以截图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设不接gps,不能解锁

是这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设不接gps,不能解锁

这次我的确不接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