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2312 KV1480 9寸桨用哪种的好,乾丰是排除了

楼主(2014-07-21):
      现在纠结用那种桨,乾丰是帕斯掉,质量实在不稳定,前面买的两次还行后面的一次3对桨都跟干面条一样脆,轻轻一弯就断了,APC和碳桨谁用过给说说效果。

前两次买的

第三次买的,根本没法用,找店家说他也控制不了产品质量就完了,说是下回买多送,这种桨送的再多也不敢用啊。最起码发之前简单检查一下质量再发货,我新疆这麽远折腾不起导致现在沒桨用。现在考虑下面三种,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小尺寸的话就APC吧,别纠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APC 保证不会断

网友A:
桨夹这样装 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这样装 对么?

讲座有螺纹防滑,桨上面加垫片使拧螺帽的时候受力均衡

网友:
讲座有螺纹防滑,桨上面加垫片使拧螺帽的时候受力均衡+1

网友:
桨是问题一方面,还有就是那个厂的电动机质量太差,动平衡差  堵转

网友B:
果断apc啊,我上次摔成---o-v-的样子了,扳回来继续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座有螺纹防滑,桨上面加垫片使拧螺帽的时候受力均衡

擦  又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apc啊,我上次摔成---o-v-的样子了,扳回来继续飞

买APC了,等回来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