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公园爽飞海潮水机

楼主(2014-07-21):
海潮买来很久了,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爽飞
起飞后低头严重,各种调整重心,调整马达拉力线,都无果
后来调整为:马达还是按照原来的设计安装,重心在主翼的碳杆加强处,也就是在主翼下面另外贴的那条泡沫的前1/3处
关键的一点是,水平尾翼一定要上翘,上翘角度大概为,水平舵面的下表面和尾翼上表面平齐即可
上海长风公园适合飞水机,希望有长宁,普陀区的朋友一起加入飞行队伍,相互讨论学习,一起开心爽飞

网友:
这样玩好爽

网友A:
用得着这么折腾吗,海潮很好飞啊,装好就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这么折腾吗,海潮很好飞啊,装好就可以爽飞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入手了海潮其实不然,你看我的海潮水中滑跑时尾巴上翘,水舵根本不挨水,你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不要告诉我重心不对,也不要告诉我是拉力线问题,这些问题我都试过N次了,没有明显的改善

你们所谓的装好就很好飞,也没有见哪个高手能具体说明下具体参数
我的求助帖海潮起飞推油门低头问题,也没有人能给我好的方案
最终,我是水平尾舵上翘才得以解决,你去看我的帖子,有人回答过要尾舵上翘吗?

网友B:
起飞以后正常飞行水平尾翼也要继续上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以后正常飞行水平尾翼也要继续上翘吗

飞机调整的时候,水平舵机中立点,连接后面的舵角时,就需要把水平尾翼上翘
遥控器升降杆在中立点时,飞机的水平尾翼就是上翘的
所以说,飞行过程中也是一直上翘的,要不然,头重,必须一直拉着升降才行
多次飞行总结的经验,总算爽飞了

网友:
没飞过,只是根据你说的做个判断。听上去还是重心的问题,头重了?如果不是头重,为何要飞行过程中拉升降。或者,后推的拉力太偏下了。

楼主:
你看飞机的结构就知道了
螺旋桨在主翼上方

网友:
滑水加速起飞,平稳降落挺好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2015-02-16):
哥们 加我QQ346832852 以后可以一起玩

网友:
低头是由于拉力线没过重心。但是这机拉力线确实没办法过重心。

网友(2015-05-15):
引用 楼主:
飞机调整的时候,水平舵机中立点,连接后面的舵角时,就需要把水平尾翼上翘
遥控器升降杆在中立点时,飞 ...

谢谢想经验,我的还没组装,不过想了一下也是必然,飞机前面还有两根浮桶,重量大,所以需要上翘升降舵抵消重量

网友C:
确实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一直认为装好就能平飞,实际上就是头重,,各种调整重心都不行,最后只能上翘升降舵解决。而且这机还有个问题,,泡沫的电机座强度不够高,,导致全油的时候机身会有震动。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电机问题,把电机取下换了轴承,依然是震动大,然后换电机,,还是一样,,然后把换下的电机换别的飞机上再试,一点震动都没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只能凑合用。反正除了起飞一般油门都推的不大,没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一直认为装好就能平飞,实际上就是头重,,各种调整重心都不行,最后只能上 ...

怎么样?不只是我一个人机子有问题吧!就是这个国内版的做工精度有问题(O_O)?不过参考前面几个人的调整方法也能爽飞,希望买这款海潮的都发表下自己的装机和首飞感受

网友(2015-07-16):
我也上翘了  电池就是放到座舱盖底部那里

网友:
今天第一次飞,确实头有点重,且电池己放后面,调点升降微调好了

网友:
我在长风玩船,还没见过开水上飞机的,楼主给个qq吧。

网友D:
我今天也入手了这个飞机,还在路上,明天装机。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动力配置?看看起降和飞行都很不错。我的是X2212  KV1250电机,40A电调,3S电池,9060桨,不知道装机飞是什么效果,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入手了这个飞机,还在路上,明天装机。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动力配置?看看起降和飞行都很不错。我的是 ...

我是郎宇2212kv1400配8060apc桨,飞着还行,九寸桨平衡太差,抖动厉害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郎宇2212kv1400配8060apc桨,飞着还行,九寸桨平衡太差,抖动厉害不能用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到了试机如果这样我也换8060桨。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我的首飞了一下也有点低头,朋友让我在尾巴粘两个1块的硬币,一边一个,粘好了,还没去飞,还不行也微调下升降初始位置好了。

网友(2016-04-14):
海潮很好飞,一装好就飞,只是要拉杆才能起飞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没有海潮机,但也飞过几种水机。最好飞的是北极星特别是KT版北极星,不管陆地水上起降自如除非操作原因永不炸鸡。根据以上情况分析的确是重心太靠前,相比北极星重心就相对靠后了一点,所以好飞。

网友:
水平尾翼其实就是升降舵,飞机的水平尾翼就是用于控制俯仰平衡和升降的。

网友(2016-06-06):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我也刚入手一架,不过本地魔友说是海鸥,样子看着跟海潮一样,就是涂装是迷彩美军的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