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四通如何与天九对码···

楼主(2014-07-21):
天地飞的四通道接收机与天九控要如何对码?我有两个4通接收,我按说明操作,好像没对上啊,接收机都不输出。
敬请大侠客服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给接收机通电长按接收机上的那个按钮之后看指示灯闪烁,让后拿发射机找出菜单栏高级设置之后应该是最后一个按对码,直到接收机灯灭对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给接收机通电长按接收机上的那个按钮之后看指示灯闪烁,让后拿发射机找出菜单栏高级设置之后应该 ...

是黄灯闪还是红灯闪?

网友:
是黄灯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黄灯闪还是红灯闪?

黄的闪,,未对码前是红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的闪,,未对码前是红灯常亮

不开控,接收接2s电源7.5v左右,红灯长亮,按set键几秒红灯闪烁(但没有变黄灯,按多久都是红灯闪),什么问题?九通的一样方法可以对上码的。

网友B:
您好
接收机供电电压是4.8-6V,2S锂电池给接收机供电高了电池充满都有8.4V。
WFT09II对码操作: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第二步:发射机进入菜单:参数设置-高级设置-对码,点击对码按确定发射机进入状态。
第三步: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接收机供电电压是4.8-6V,2S锂电池给接收机供电高了电池充满都有8.4V。
WFT09II对码操作:

下次换5v稳压电源试试,接收有一只还是全新的···对不上很烦人啊

网友B:
下次换5v稳压电源试试,接收有一只还是全新的···对不上很烦人啊

看用5V的电源接收机还能否正常亮灯,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技术支持或售后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控,接收接2s电源7.5v左右,红灯长亮,按set键几秒红灯闪烁(但没有变黄灯,按多久都是红灯闪),什 ...

嗯,你可以在红灯闪烁的时候,用发射机对吗直至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5V的电源接收机还能否正常亮灯,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技术支持或售后 谢谢

用xxd30a电调做bec,电压实测5v,但是接受灯不亮(遥控关机时),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B:
电调正常的情况下,电源没有接反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不亮灯(遥控关机时),可能是接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正常的情况下,电源没有接反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不亮灯(遥控关机时),可能是接收坏了

那请问还能返厂维修吗?售后联系方式有吗?

网友B:
www.wflysz.com:官网上有联系方式地址您找一下
不过看图片上的供电接线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wflysz.com:官网上有联系方式地址您找一下
不过看图片上的供电接线是反的

按照接收上贴的标示,最靠近pcb板的针脚是信号线,然后是电源和地。是这个顺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wflysz.com:官网上有联系方式地址您找一下
不过看图片上的供电接线是反的

确认是接线反过来了,不过这个4通的接线示意给没用过的人很容易造成歧义而接反,关键接反了红灯也会亮。幸好不会烧毁,建议在说明书上加上明确的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