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50CC汽油机,遇到问题

楼主(2014-07-21):
遇到的问题:方向舵钢丝拉线,不打舵的时候,钢丝紧绷,无松动,舵面也很到位,夹头无松动.
               打满舵面后,钢丝就会松垮垮,方向舵能来回动,大概7度的样子,这样必然影响飞行的精确性.
求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图片是我的方向舵安装结构

网友A:
别把钢线交叉,我的30CC是直着接的,没有交叉就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把钢线交叉,我的30CC是直着接的,没有交叉就很正常

不交叉不行,钢丝会磨到机身内壁。

网友:
加弹簧试一下,不过估计力量合适的弹簧不是太好找

网友B:
用专用摇臂  offset    不过在两边我也有点松  无矿量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用摇臂  offset    不过在两边我也有点松  无矿量为宜

能详细点吗?offset?求解

网友:
五楼的办法可以试试,建议两根钢丝的末端都加上拉簧,因为机体变形或热胀冷缩引起长度变化,钢丝的长短理论上无法避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交叉不行,钢丝会磨到机身内壁。

50CC机身很宽了,钢丝怎么会磨机身内壁呢?是不是你的舵机摇臂太宽了,换个窄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C机身很宽了,钢丝怎么会磨机身内壁呢?是不是你的舵机摇臂太宽了,换个窄的试试

用的宽舵机臂,确实会磨到机身尾巴内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宽舵机臂,确实会磨到机身尾巴内侧。

你去赢家的“3D飞行网”去看一下,上边有个装机的帖子能帮到你,虽然装的是50E的飞机,但装钢丝拉杆的细节跟汽油机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赢家的“3D飞行网”去看一下,上边有个装机的帖子能帮到你,虽然装的是50E的飞机,但装钢丝拉杆的细 ...

有连接不?发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连接不?发个看看。

http://www.3d-fly.com/0427%20anzhuang-tiaozheng-shifei.htm凑字数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
不影响的~让他松吧~不是可以调紧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貌似拉线的都这样,我问了一下,他们说主要是多级摇臂的宽度和舵面受理点的宽度不一样,导致两面行程不一样。但是应该有一面的拉线是紧绷的啊,怎么会有松动呢?

网友:
不过我看你的钢丝是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3d-fly.com/0427%20anzhuang-tiaozheng-shifei.htm凑字数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好滴,多谢,正看

网友C:
应该是左右舵量问题 比如说左的时候35度 右麻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左右舵量问题 比如说左的时候35度 右麻30度

不是左右行程不一致问题,打满舵钢丝松,不打舵钢丝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