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 3s电池其中一片电压为0

楼主(2014-07-21):
请教各位高人 3s电池其中一片电压为0,新入了b6平衡充,现在该怎么弄?放电还是充电还是平衡充电?

网友:
电池挂了,就算救活性能也大受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刚才忘了说,因为前一个充电器是简易充电器,三个灯那种,有一天其中一个灯不亮了,我测试之后发现是只能充两片电池了,我的两块电池都测试了,是相同的效果。

网友:
买平衡充吧,这种不靠谱

网友:
电压是0就是那片电芯挂了

网友:
0v的修复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
换电芯,和改2S

楼主:
谢谢各位了,基本证明是那一片电芯挂了,唉

网友:
搞一块质量和容量C数一样的电板换上就OK了。

网友:
估计现在的3S是用不成了,要么改2S吧

网友:
有个挽救的方法,不知道那个单片挂了多久?时间太长就不行了,但你可以试下。
把整组电池(要是能把单片拆下来最好),用B6或更高级的充电器,选择镍氢模式充电,不要充太久,5-10分钟为宜,目的是激活电芯中的离子,如果能冲进去电在把他换回LIPO锂电模式进行充电。如果这样依然无法冲进电,那就宣告报废了。
同理,放时间太久而导致过放的手机电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重新激活。但仅限于锂电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曾经用这种方法挽救了朋友的一组亚拓3S,和两块老婆的手机电池,白鼠我已经做过了,你可以放心尝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现在就试试

网友:
3改2

网友:
那片电芯坏了,改2s吧

网友:
如果不是0v是不是还能救?同样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