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 指南针校准的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4-07-21):
是不是先拨动遥控器开关,GPS-姿态-手动(还是只需要GPS-姿态)连续5次以上直到黄灯常亮,然后让飞机水平旋转,直到绿灯亮,再机头朝下旋转,绿灯灭,那就校好了。
是只需要水平旋转到绿灯亮就可以起飞,还是需要水平旋转后再垂直旋转至绿灯灭才可以起飞呢?
每次起飞都需要指南针校准吗?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室内飞行,GPS肯定是无信号的,但是用姿态模式飞行有时候却可以定高,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另外谁知道蓝牙调参怎么用?我手机下载了一个NM调参助手飞控通电后可就是连接不上啊。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请再潜水  2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再潜水  2个月。。。。。。。。。。。。。。。

解释一下吧专家

网友B:
大疆主站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
用蓝牙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主站里有详细说明。。。。

有链接吗 谢谢

网友C:
必须一整套做完,先水平一圈,头朝下垂直一圈,直到绿灯灭,才算校准成功。(dji主站里有详细说明)
室内gps无信号,无法定位,但可以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一整套做完,先水平一圈,头朝下垂直一圈,直到绿灯灭,才算校准成功。(dji主站里有详细说明)
室内g ...

无信号定高靠的是什么?每次飞都需要校准指南针吗?拨动GPS-姿态-手动(还是只需要GPS-姿态)

网友:
我的是进不去校准模式。。。

网友D: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 ...

热心人真多啊

网友:
13楼的那对大咪咪的就是泡泡大婶,出了好多的视频教程你可以去看看学习下,如果怕不好找,就直接点他名字然后看他发表的文章就好了,对于新手来说的确很有帮助的

网友E: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的。悲哀啊,实在悲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的。悲哀啊,实在悲哀啊。。。

开始恶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信号定高靠的是什么?每次飞都需要校准指南针吗?拨动GPS-姿态-手动(还是只需要GPS-姿态)

靠的是传感器吧

网友:
是气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