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配置的机器要配多大电池

楼主(2014-07-21):
飞越650机架*1 朗宇4110 400kv*4 铂金30a电调*4 apc14寸浆*8
准备上飞越2轴狗云台和狗3,要配什么样的电池,多少毫安、多少S、多少 C.
谢谢啊!

网友A:
400kv 左右的就不合适装14寸浆   300kv左右 装14寸用 6s电池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kv 左右的就不合适装14寸浆   300kv左右 装14寸用 6s电池

那如果是400kv 应该用什么电池 什么桨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400kv 应该用什么电池 什么桨 谢谢

1238  1347这些的建议

网友B:
我的也是650四轴,用的是15寸尖桨,电池是6S5200,30C的花牌,留空18分钟,不过我有试过10000的电池,重点也能飞,留空25分钟,建议你就是用6S5000——8000的电池就OK了,动力还有富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8  1347这些的建议

多谢,那电池用4s还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650四轴,用的是15寸尖桨,电池是6S5200,30C的花牌,留空18分钟,不过我有试过10000的电池,重点 ...

谢谢你的电机啥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电池用4s还是6s

6s效率高,4s预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电机啥样的啊

电机是朗宇4110 KV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