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正常解锁 飞行不稳 大家给看看pid 参数那个不对,450 10寸浆

楼主(2014-07-21):
  谢谢大家 最近几天 在论坛里朋友们的帮助下 进行了apm的学习  谢谢大家的支持
   1现在又遇见问题了 就是看看我的参数那个不对 那个需要调
   2 前倾斜 后倾斜 左倾斜 右倾斜 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能旋转调整方向 轻轻左右一打遥控杆 飞行器就旋转迅速上升 是怎么回事
   3 也就是昨天 我想试试定点飞行 上电 红蓝闪烁 解锁 蓝灯红常量 左下 右中 地面站显示‘poshoid’ 轻轻一给油 天呀 一下上天了不短爬升 油门拉倒最低 也不顶事 只好拨动5通道 狠狠的摔在地下 还好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飞控的gps针座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模式不是定点么 还是设置不对 求解
   4 apm哪样供电比较稳定
   5 apm地面站里面的地图怎么下载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变成表盘样式

网友:
你没好好看文档把, posHold 不定高的,只帮你定 x y 座标 油门要自己控制

而且你应该先调好 定高再调悬停.  建议先看好了文档再玩.

网友:
我的就是解不了锁  我是左手油门
希望老师给个答案

网友:
看看说明书,一遍看不懂看第二遍,仔细看会发现很多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B:
首先,APM要自稳模式起飞;其次,给你个默认的PID参数;最后,还是建议你多看看维基

默认的PId可以基本自稳,还有自动调参。优化下

网友:
先调好自稳,自稳 OK了就进行一下自动调参,这样再进行其他飞行 ,你用的模式好像是定高或是新的混合模式吧,所以建议你飞起来后再切,用自稳模式起飞保证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变成表盘样式

仪表OK

网友A:
意思到了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APM要自稳模式起飞;其次,给你个默认的PID参数;最后,还是建议你多看看维基

我的pid参数界面怎么跟你的不一样捏

网友:
跟我一样的情况。调YAW速度的P值,0.1以下好很多,亲自测试有效果。
看我的2个贴子你会有答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57162&extr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3374490

网友:
先练好自稳,气压定高,悬停,自动返航跟失控反航先吧。其它模式再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开关还可以设一个Land模式。万一啥时候控制不了了。你就直接打到自动降落Land,让它自己下降,不用自己手忙脚乱失控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到了就行啦

意思是点击“仪表”就OK了!

网友(2015-01-24):
引用 网友C:
1、稳定模式Stabilize
稳定模式是使用得最多的飞行模式,也是最基本的飞行模式,起飞和降落都应该使用此模 ...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D:
调试比玩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