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好盈X-Rotor(乐天)多轴专用无刷电调之--内部图--多图杀精

楼主(2014-07-21):
接上个帖子的测评,今天准备装机测试了。
上个帖子请穿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910&extra=

因为电调是香蕉头输出,昨天的测试帖子上说道我喜欢直接焊接,所以只好扒皮喽。所以上高清图。

4支全部开苞。

4支全部裸体。

特写,各位看看做工,焊点光泽饱满,没有虚焊等问题。PCB做工工整。基本无可挑剔了。信号线只有2个焊点 没有自己增加BEC的可能。

话说没有对比不能凸显优点,这是和好盈飞腾30A对比,PCB比飞腾略大,做工更加干净。

来看看正面散热片,明显比飞腾的厚 大概厚了一倍,散热更加快了,应该不会高温烧掉了,让夏天的飞行更加放心。

散热片的大小对比,比飞腾的大了一圈。但是想问为什么乐天的散热片每个都有划痕呢?还是很多浅浅的划痕。裸体用了好久的飞腾都没有划痕。

电调背面对比,乐天没有散热片,飞腾的有个薄薄的散热片,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不需要散热了?

把飞腾散热片拿开看下细节。
更多测评请等我把香蕉头都去掉装机后测试。

网友A:
这玩意儿是多轴专用的还是电直也能用?

网友B:
请示输出场效应管型号

网友C:
如果有12A-20A供选择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请告诉MOS管型号

网友D:
乐天是用来打蜘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12A-20A供选择就好了

说明书上有3个规格电调的  10A 20A 和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是多轴专用的还是电直也能用?

多轴专用  因为只有进角设置  没有定数 缓启动 等设置  而且信号线没有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示输出场效应管型号

上面写着 4934N
             RAP47或者RAP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天是用来打蜘蛛的吗?

打飞机的

网友E(2014-09-03):
飞腾的背面散热片是给BEC芯片散热的 乐天没有BEC  所以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腾的背面散热片是给BEC芯片散热的 乐天没有BEC  所以不需要了

谢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F(2015-06-30):
求大神指点,不知道乐天两条线怎么供电的啊,今天烧了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大神指点,不知道乐天两条线怎么供电的啊,今天烧了接收了

乐天不给接收机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乐天不给接收机电

只给飞控供电接可以了吗?如果这样给飞控单独接条线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给飞控供电接可以了吗?如果这样给飞控单独接条线供电的吗?

不知所云啊

网友G:
乐天20A的 有没有散热片啊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G:
乐天20A的 有没有散热片啊

乐天系列的电调40A,20A,15A,10A的均有散热片,好像只有MINI 10A的那款没有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