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为什么安装DJI驱动失败 Win7 64位

楼主(2014-07-21):
我已经给飞控上电了  但是还提示我要给飞控上电    加DJI技术的QQ一直不回复我

网友A:
少一个系统文件,论坛里搜索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我都加你们好几个技术的QQ了  但是就是没人同意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系统文件,论坛里搜索一下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最後都是返廠維修

网友C:
我的也是win7 64的,我的是打开软件后出现启动画面后才能给飞控上电,软件才会打开。如果不连飞控打或者给飞控上电后打开就会软件出错,只有连usb线运行软件在启动画面停止无法进入软件在这时给飞控上电才能运行软件。不知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win7 64的,我的是打开软件后出现启动画面后才能给飞控上电,软件才会打开。如果不连飞控打或者给 ...

我的是驱动安装不上  不是调参软件

网友:
系统问题,我的之前也是换了个win8的就解决了

网友(2014-11-23):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你好!我也安装不上驱动,请你也加我一下把,QQ:1279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