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选择

楼主(2014-07-21):
本人新手,飞冲浪者,也有一些时间了,想进一步换机的话要用那些机型过渡合理一些。谢谢各位。

网友A:
起飞,航线都没问题,着陆温和精准,靠推拉修正能够完成各种速度(油门)的平稳平飞,各种操纵轻松细腻的话,想换啥就换啥,别是速度太快的就行。
另外可玩玩3-4级风下的有风气象飞行,体会空速和地速。

这些都掌握了,还怕啥。

网友:
来玩直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航线都没问题,着陆温和精准,靠推拉修正能够完成各种速度(油门)的平稳平飞,各种操纵轻松细腻的话 ...

谢谢,因冲浪者是后推的,现想换个前拉机型,选p51会不会速度太快?

网友B:
迟早要走到这一步的,飞p51速度比冲浪者当然要快一些,也稳一些。可以先飞翼展小一点。

网友:
飞F-3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迟早要走到这一步的,飞p51速度比冲浪者当然要快一些,也稳一些。可以先飞翼展小一点。

请问如果飞翼展小一点的,有什么机型可以选择?

网友:
p51也有翼展小的,我喜欢飞P51,我是从1米4的翼展飞到1米7 的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