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 雲台設計問題

楼主(2014-07-21):
開新帖讓目前有問題的人反映,並請廠商能正視一下~一起呼籲廠商改善~

列出一些問題希望大家一起呼籲廠商改善~
1. 開機自檢有時失敗,待一陣子亂抖動回復正常後,雲台歪頭或偏向。(這時一定會說調橫滾跟第三軸手動回中,抱歉,這兩動作在單人模式下閹割了,要雙人模式才有完整功能,而雙人模式下接SBUS又直接占用控的第1到5通道,直接無法使用,廠商想法是雲台手會自己有一個控,而沒考慮單人需要手動調整。 建議出單人版SBUS固件讓占用通道移到8或9之後。
2. 飛行中會莫名失控抽頭跟開機自檢失敗一樣。由於雲台***抽動導致飛控跟著調整機體一直修正,容易導致失控危險。
3. 輸出畫面中勘入GOPRO的OSD畫面,跟原本飛控的OSD資訊重疊,無法判讀。  請取消GOPRO OSD。
4. 模式選擇問題試過似乎要先開控並把模式選擇撥桿打到中位(追頭模式),然後上電自檢,功能才正常,不然此功能無效,只剩下鎖頭。

目前飛行視頻如下~~ 請見一開始跟飛到3:27秒左右,突然又發生一次失常造成機體一直不穩修正。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省钱了...

楼主:
不穩的問題應該可以輕鬆升級固件解決,但雙人模式跟單人模式的限制真的是很OOXX,尤其本來應該有解,卻被SBUS 通道限制擋住真的很無言。

网友A:
一直在等这个云台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等这个云台的消息!

看來3軸被定義成商業用~~~ = ="

网友B:
楼主,你的接法有点问题,S-BUS不能用Y线连接,你试试看先不要连接S-BUS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机架,能否上几张机架的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接法有点问题,S-BUS不能用Y线连接,你试试看先不要连接S-BUS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机架,能否 ...

我沒用SBUS Y線,現在SBUS只用在飛控,我是用單人接法,用隨附的訊號線接輸出。
我機架是720mm X8,~ 我是把控制盒上面朝上黏在機身下方。(符合上面朝上方的要求)

网友B:
发现你给GOPRO加了一个镜头罩,那么重心有无重新调过?从视频中看重心明显偏上了,需要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给GOPRO加了一个镜头罩,那么重心有无重新调过?从视频中看重心明显偏上了,需要调整一下

請問該如何調整重心設定??  另外請問這會是造成我在 3:27 雲台突然失控亂抖有關嗎?  感謝

楼主:
另外請教一件事,我發現雲台無法有效的過濾我機身震動,在教學影片中教我們把控制盒固定在機身上,我想傳感器都在控制盒裡,但震動傳到雲台已經經過一次減震球的消震了,所以應該反映的不是真實在雲台上的震動了。  麻煩確認一下控制盒是要放在哪位置?

网友:
楼主什么牌子的架子?给个链接,看着不错啊!

网友:
LZ在GOPRO上加了镜头罩后重心前移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GOPRO背后的位置加上和镜头罩同样重量的配种,比如配种铅块,角币等,从视频看你的云台明显是前重后轻了,俯仰电机无法修正导致俯仰失控。

楼主:
了解~~那我就加配重,  但需要在另一邊也加?  鏡頭是在相機左側,我右側也需平衡嗎?

网友:
背后的位置你仔细调整,可以直接把配重加背后靠相机的右边靠下点,那么前后左右上下都平衡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一件事,我發現雲台無法有效的過濾我機身震動,在教學影片中教我們把控制盒固定在機身上,我想傳感 ...

做好电机和桨的平衡吧  一看你机架震动都很大。。
震动大   重心不平衡   导致你视频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电机和桨的平衡吧  一看你机架震动都很大。。
震动大   重心不平衡   导致你视频中的情况

都做好了,但就是有震動,我的問題是因為相較於我之前的2軸雲台,現在的表現較不理想,而當初買這雲台也是看上他的高更新率,所以預期會更好,可能是我哪邊做錯才會這樣,所以詢問看看。

网友:
震动的话和云台控制器无关,你要做的是尽量减小机架的震动,还有云台和机架间的减震,通常的做法是电机和桨做好平衡,云台连接根据你机架的震动幅度使用相对应软硬度的减震球

网友D:
果冻严重啊,楼主干脆听建议不要那个镜头罩试一下吧,我看武汉那个视频用得很好啊

网友:
优酷的视频

网友:
云台手喝多了吗?云台手不是360摄像头操作手!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测试云台的什么性能?灵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测试云台的什么性能?灵活度?

Sir. 不是我测试的,是武汉四叶草测试的,云台手肯定是想试下各种乱动。
我提这个是想说楼主去掉镜头罩后是不是正常,也没有果冻。
我还没有订购呢,关注而已,目前觉得H3-3D标准版有轻微果冻,想再来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冻严重啊,楼主干脆听建议不要那个镜头罩试一下吧,我看武汉那个视频用得很好啊

人家视频的第一个字,就是模式:双人模式…………大哥…………楼主是单人模式………………

楼主:
我會把保護鏡拿掉看看是否有改善,另外再想辦法做各種實驗看能不能消除果凍,萬一還是不行就親自連人帶機跑一趟X-CAM讓它們看看,呵呵。( 廠商有說可以,不是我厚臉皮)
而我提的單人模式下的SBUS問題,廠商也有回說會推出可以調整SBUS 通道配置的功能,就來看看是多快能推出。

网友:
原来大家都一样突然心头凉快许多

网友:
你的载机震动不小啊  视频都是果冻  桨换了 马达检测平衡

网友:
期待告诉航线飞行

网友:
期待高速航线飞行

楼主:
我應該不會高速吧,沒那心臟,呵呵~~~等我解決果凍問題再來分享心得。順便看突然失控甩頭是不是其他因素造的。
現在還沒機會飛上去看看。

网友:
我也想入手了,期待楼主的测试

网友(2014-08-20):
已经入手了呵呵

网友:
怎么视频中还有电流干扰音

楼主(2014-11-12):
經過長時間的嘗試,我終於馴服了這雲台了,看著他上天沒震動沒果凍的樣子真是讓我想哭,當然還有待多次的飛行次數證實,但看到清楚穩定的畫面真爽。

為了他,我換掉了H機架,為了他我花了好多錢去去搞穩定雲台的掛載方法。  總之惡夢已經過去,以後不想再折騰了。

网友:
先顶一个,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2014-12-22):
引用 楼主:
經過長時間的嘗試,我終於馴服了這雲台了,看著他上天沒震動沒果凍的樣子真是讓我想哭,當然還有待多次的飛 ...

如何解决的?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2015-05-02):
引用 楼主:
經過長時間的嘗試,我終於馴服了這雲台了,看著他上天沒震動沒果凍的樣子真是讓我想哭,當然還有待多次的飛 ...

楼主,您好,请教下是怎么解决的,我x-cam A10-3H的云台也出现了果冻严重问题,您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