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横轴螺丝总是松,导致射桨,是我安装的不对?

楼主(2014-07-21):
横轴和横轴螺丝更换过,用的是飞越中强度螺丝胶。每次都是在地面缓启动时就射桨
没开3d,常规油门曲线最高调到了55(以前100)
是螺丝胶强度和量不够?原厂的多到螺丝都很难拧下来,这样从来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能回点有意义的内容吗?

网友:
jj是定速的,你怎么调也没用
我的jj刚刚换桨夹,横轴好像拧不好,松,导致双桨,反正我打胶了,随便飞

网友B:
那根横轴,或者螺丝已经滑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回点有意义的内容吗?

顶能让楼主的帖子在更好的位置被更多的人看见得到更多的帮助,怎么能叫没有意义?螺丝不好拧下来最好就不要硬拧,拿烙铁加热便是。滑了更下不来。你检查下横轴桨夹是不是完好有无问题?螺丝胶要不就上高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能让楼主的帖子在更好的位置被更多的人看见得到更多的帮助,怎么能叫没有意义?螺丝不好拧下来最好就不 ...

横轴,桨夹,螺丝都是刚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根横轴,或者螺丝已经滑牙了

换了一根还是这样,螺丝也换过。还有最后一根横轴,要不再试试?

网友:
拆卸过的螺丝和横轴上有残留的螺丝胶,我一般不重新上胶。
大力拧紧,用金属之间的应力摩擦,都没滑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