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测试电机电调

楼主(2014-07-21):
比如要测试电调、
电机
的电流、功率等

网友A:
自制的电压电流表头,atx改装的可调电源~

网友B:
测电流就用钳形表,精准快捷。

网友:
钳流表,方便快捷,或者淘宝也有卖航模电调用的电流计的!~

网友C(2014-11-08):
引用 网友D:
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