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调整得越来越稳不住了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神,

mcpx刚到手的时候,感觉非常稳,经过炸鸡和调整,现在各种不爽啊

主要表现是:前后左右不停的摇晃,总是稳不住,只要你有动作,它就来回摆几下,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如何着手调整?

网友:
主轴和横轴检查一下。

网友:
小機最常坏的就是主轴横轴

网友:
中联胶圈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月了。。

网友A:
mcpx震動檢查已下幾點
主軸碳纖是否已裂--目測
橫軸歪--拆下大槳 用兩根1.5mm起子抵住橫軸螺絲 正常會順順轉開 彎曲的話就很明顯會帶動槳夾畫圓
十字盤--培林是否與盤體分家--有的話壓緊上個三秒膠即可
主體--檢查是否已裂--裂開來會導致強度不足--運轉時產生共震導致機體不平衡
尾管--如果是空心尾管--摔機時很容易裂開--跟主體一樣 運轉時會導致機體抖動
伺服器--用手拉一下拉桿 看是否有過大虛位--可用尖頭鉗轉動上方螺帽鎖緊一點(不能鎖死)
槳夾培林--基本上這裡不太會壞--除非摔太大還是要做更換
主體培林--用手左右橫移主軸--目視培林處如有鬆動現象--請更換培林
大齒--檢查有無掃齒 擴孔
以上檢查完後  檢查槳夾至大齒間有無間隙--一手抓槳夾 一手抓大齒 兩邊施力壓緊即可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如有疑問在提出^^

网友B:
横轴炸鸡易弯,导致鸡鸡不稳

大齿盘炸鸡易偏滑,导致鸡鸡震动大而不稳

主轴炸鸡易裂,导致鸡鸡不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横轴炸鸡易弯,导致鸡鸡不稳

大齿盘炸鸡易偏滑,导致鸡鸡震动大而不稳

大神,60收你的俩壳子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60收你的俩壳子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有个壳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震動檢查已下幾點
主軸碳纖是否已裂--目測
橫軸歪--拆下大槳 用兩根1.5mm起子抵住橫軸螺絲 正常會順 ...

多谢大家回复

我现在只换了整个旋翼头、大齿盘、大桨

看起来震动还是很严重的,

一个是尾垂翼摆动很明显,

二是,飞机落地后伴随着机身前后抖动,会原地转一圈。

真是囧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

我现在只换了整个旋翼头、大齿盘、大桨

我的基本全新,也是这样子,感觉脚架都快抖掉了,目前停飞中,,郁闷,,号称的神机

网友D:
炸过吗?据我所知有可能是抖舵,本人的ncp抖舵之后飞行只要有动作机身就会晃动,没动作的时候还是挺稳的。所以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过吗?据我所知有可能是抖舵,本人的ncp抖舵之后飞行只要有动作机身就会晃动,没动作的时候还是挺稳的。 ...

有可能

网友:
十字盘虚位 !!!

网友:
拆散重装试试

楼主:
上传了一段视频

真是停不下来啊

一停就转圈甚至翻到

网友E:
1.檢查一下您的碳刷馬達是否已經脫線虛焊 或更換較粗的碳刷馬達電源線 或更換新的馬達
2.若是無刷馬達請確認電變各接點是否需虛焊 電源線線徑否過小
3.檢查無刷馬達銅齒是否脫落 須補膠重新固定銅齒
4.主軸已經磨損無法與主齒盤固定 請更換新品或用膠水固定
5.更換原廠新品後請詳細確認主軸固定環和大齒盤相對位置是否確實 以減輕震動導致陀螺修正伺服器的次數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檢查一下您的碳刷馬達是否已經脫線虛焊 或更換較粗的碳刷馬達電源線 或更換新的馬達
2.若是無刷馬達請 ...

主轴也换了

另外,换了新大桨

还是这个德性

要是真的是舵机的问题,那就放弃吧

还没有飞几次呢,换了3个旋翼头,4对大桨,无数连杆。。。。。

网友:
我也是除了舵机和主板全部换了 还是有点飘   今天一个朋友说可能是螺距的问题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尾管--如果是空心尾管--摔機時很容易裂開--跟主體一樣 運轉時會導致機體抖動

网友:
鎹釜鏈鸿韩璇曡瘯锛屾垜鐨勬敼100鐨勬満韬偢浜嗗嚑娆″悇绉嶉棶棰橈紝鎹㈠洖鍘熻鏈鸿韩鍟ヤ簨娌℃湁銆

楼主:
我现在就差舵机和十字盘没有换了,慢慢整吧

感觉这个机器比mini cp还要娇气

网友F:
前两天手机回的到网上全是乱码,搞不懂啥原因。看了你的视频,觉得你应该让它起飞,看在空中是什么反应,是抖的严重还是甩尾啥的,这样不离地看不出来问题的,另外不知你改没改FBL100的机身,假如改了的话就改回原装的,我前段时间用的FBL100的机身,炸了后各种问题,到最后发展到悬停中突然尾巴左转90度,始终找不到原因,前天换回原装机身,啥事没有了,后来想了下,FBL100的机身用的主轴轴承比原装的厚点,导致螺距变了,拉杆都拧到最短了,用的圆尾管插到方机身也是上下有虚位,用胶带缠啊啥的效果不好,机子重新装过也搞不定,换回原机身没事了。你没改机身的话问题就简单了,无非主轴横轴尾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手机回的到网上全是乱码,搞不懂啥原因。看了你的视频,觉得你应该让它起飞,看在空中是什么反应,是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和他的问题是飘 不是甩尾 或者其他问题  我收来的二手机本身就是fbl机身,刚到手也很稳,后来炸了次就开始飘了  除了舵机和主板全换过了, 但是舵机抖舵应该不会引起飞机飘吧? 飘的意思就是感觉飞机很滑溜

网友(2014-09-12):
估计舵机问题

网友:
看看主电机吧,主电机振动不容易注意到  而且飞起来看不出虚影  可以卸下大齿 空转电机 用手轻轻接触主板能感觉非常的麻 应该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MCPX改了无刷,越发稳了。。

楼主:
我的也改了无刷,启动起来比较稳,但是,震动依然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改了无刷,启动起来比较稳,但是,震动依然很大。

小弟是改鈦軸加日製軸承 還不錯用 給您參考!

鈦軸

鈦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改鈦軸加日製軸承 還不錯用 給您參考!

哥们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钛的炸不弯么。。。这个强啊

网友:
换主轴试试,主轴变形有时候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cpx震動檢查已下幾點
主軸碳纖是否已裂--目測
橫軸歪--拆下大槳 用兩根1.5mm起子抵住橫軸螺絲 正常會順 ...

请教一下 飞机有事没事 尾巴晃几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尾桨打滑 还是尾巴软?或是其他的

网友:
真是悲催呀,最怕的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2014-10-30):
貌似不锁尾,看看是不是尾电机插头插反了,导致电机反转。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濡傛灉涓夎酱娌′簨,灏辩粰澶ф祮鍋氬姩骞宠 ,杩樹笉琛屽氨鑰冭檻鎹㈣酱鎵垮惂,杩樻湁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飞机有事没事 尾巴晃几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尾桨打滑 还是尾巴软?或是其他的

尾巴沒事晃幾下在室外飛 有風的情況下  側風吹到機子 機子有自穩的關係會以反方向力吹回去
但測風不是固定一直都持續吹 有可能吹一下停一下
導致機子補償過頭
這樣一來一回就會造成沒事抖兩下的...

但如果是機件故障就另當別論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一关油门就会在某个低转速附近机身摇晃加转圈。后来换了主轴做了桨平衡就没事了。我的是MCPXBL

网友:
拿在手上推油门看看,像是尾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