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HD19如果遥控拍照/录像

楼主(2014-07-21):
HD19有一条白色线驳接收机, 但按遥控开关有时是拍片, 有时是录像
到底应如果操作

网友:
HD19不是有OSD吗!进去里面设置一下参数,默认摄像就可以啦!

网友:
HD19 遥控录像 是  绿色的 线    不是白色的线 白色的是音频输出线吧

网友A:
用三档开关,中立是不拍照不摄像,打到一端是摄像,打到另一端是照相。hd19效果很真,有个小云台,不错。

网友:
模渣没用过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档开关,中立是不拍照不摄像,打到一端是摄像,打到另一端是照相。hd19效果很真,有个小云台,不错。
...

D10遙控只有兩个三档开关不夠用, 如果用兩档开关是一边照相, 一边摄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遙控只有兩个三档开关不夠用, 如果用兩档开关是一边照相, 一边摄像

用旋钮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