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求助。

楼主(2014-07-21):
我h4机架6s电池飞下来怎么主线发热呢,电池都不热。求解,谢谢兄弟们

网友A:
电线细就会热,粗了重量和成本就都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细就会热,粗了重量和成本就都高了。

不会飞着焊锡话了吧!?

网友B:
T插质量不行也会令供电线发热,当然线径大小也是问题,供电线最小也得12号才行

网友:
用好点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插质量不行也会令供电线发热,当然线径大小也是问题,供电线最小也得12号才行

我感觉这个热是从t插那来的,因为我感觉t插比线汤,有时间换是s60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热是从t插那来的,因为我感觉t插比线汤,有时间换是s60看看

兄弟换XT60吧,T 插经常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换XT60吧,T 插经常接触不良

恩,有空了,就给它换掉,xt60打火应该也没t严重吧,我6s用t打火听严重的。

网友:
换个XT90最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细就会热,粗了重量和成本就都高了。

把原来的t插换成xt6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空了,就给它换掉,xt60打火应该也没t严重吧,我6s用t打火听严重的。

6S打火是比较大,我用的XT60 没几下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