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挂了,大家支个招

楼主(2014-07-21):
  其中一片电芯坏了,早几天是冲满电坏的这片会自动放电到4.12左右,上次飞了一组电池,下来全部是3.80,今天没事测了下电压,这块坏的电芯居然测都测不到,上PL8充电显示电压为2.25,后冲到3.8过2分钟就为3.70,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现在这款电池淘宝好像没有一个店铺有卖了,那我这组电池不是废了。后想想,用其他品牌的同容量 同C数的电池并用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什么影响?请专家解答。

网友:
可以换新的   坏的最好不要用  不然 损失了  不划算

网友:
如果配上同容量同C数的当然可以用!
不过提醒楼主,象电芯这种出现硬块的坏法,坏1块就会坏第2块,应该是电池生产的工艺问题,成批电芯都会有问题!
估计买电芯来配没有什么意义,配好后下次其他的又会坏!

网友:
电芯是要经过严格配对的,不能随意组合。同一品牌同一型号还问题不大,不同品牌最好不要混用,要知道有些标称是有水分的。锂电池比较危险,该放弃就放弃,出了事得不偿失

网友:
2手出掉

网友:
可以把他变成一个3s的飞四轴,一个2s的玩车

网友:
楼上主意不错

网友:
改成5S的,用作其他用途吧!比如改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
看来LZ是买的那个神马  “冠军XX”开的淘宝店里买的。

那家我2分钱都不会花,一进店铺 那 “冠军XX”的招牌看得我直接反胃。。。。。   明显就是个大忽悠。。。。。。。

网友:
楼主不要的电池能否送我,我需要

网友:
拆4s 另一块备用(4s飞四轴和固定翼都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