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看一下,这是指南针被干扰了吧

楼主(2014-07-21):
六轴,nazaV2飞控,起飞后发疯不受控制,坠入水中。

磁力计-y

磁力计-y

磁力计-z

磁力计-z

磁力计模

磁力计模

网友:
是的,从最后一张图看,指南针模值大部分时间处在不正常的区域。

正常值应该在750-2250之间

楼主:
谢谢技术支持,有条件的还是装个iosd吧,最起码咋死的弄个明白,不要一味的埋怨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支持,有条件的还是装个iosd吧,最起码咋死的弄个明白,不要一味的埋怨飞控。

是的 装个IOSD还算是有点保障  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  但是 要是飞机+IOSD一起飞丢的话 就跪了

网友A:
知道地磁干扰又怎么样。。。多炸几次都是地磁干扰又怎么样?有意义么。。。。IOSD上叠加地磁计模,超出阀值OSD上提示,飞控自动切手动不行么。。。一定要下河一遍一遍捞飞机才能玩得开心么?

知道大疆的开发人员没本事,做不到地磁数据动态剥离,只能在地面起飞前决定地磁算法是否介入,除非拔掉gps才采用无地磁的姿态模式。而做不到空中发现地磁计模超出正常值切换到无地磁姿态模式,我们只要求自动切到手动模式就行。手动可控炸机,比地磁干扰飞丢,跑河里洗澡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地磁干扰又怎么样。。。多炸几次都是地磁干扰又怎么样?有意义么。。。。IOSD上叠加地磁计模,超出阀值 ...

严重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地磁干扰又怎么样。。。多炸几次都是地磁干扰又怎么样?有意义么。。。。IOSD上叠加地磁计模,超出阀值 ...

严重支持!~

网友:
图表在什么地方看阿

网友:
是啊,可以自动转为手动(可提示),减少炸机发生。

网友B:
你们就没想过磁场可能根本就没问题么...是劣质磁向计输出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就没想过磁场可能根本就没问题么...是劣质磁向计输出有问题...

十几块钱的地磁器件当然不能可靠,但是更别指望大疆换掉。。。但是我们期望,当明明有数值可以判断这个廉价的地磁器件是否傻逼的时候,可以不用它提供的数据,切换回手动模式。而不是继续用错误的地磁数据执行下河洗澡、原地打滚、炸在人群里、上树、飞丢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钱的地磁器件当然不能可靠,但是更别指望大疆换掉。。。但是我们期望,当明明有数值可以判断这个廉 ...

我佩服U,快人快语,直接了当,实话实说。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