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 没来得及自动调参就炸了 大家看看

楼主(2014-07-21):
草地上,起飞能稳2秒,然后就自己飘逸,再过一会就翻了,大约10多秒

拿手上测试的话,基本能稳,就是有时候会莫名有偏转,而且力度很大,稳定时间比实飞要长的多。

方向响应正常。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干扰?还是我自己干扰了?数传开了,图传没开。

另外是不是自稳模式不够稳定不能进定高调参?
配置:
飞越650
APM2.8 外置罗盘 6H GPS
KV700 HM3508电机
13寸碳纤桨
3S 2700mah电
好赢40A电调

网友A:
你这是650加长机臂了吧

网友B:
看楼主的机机应该不会被干扰,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问题例如堵转啊,有毛病了等等,完后检查飞控,其实飞控没什么好查的,按照正确的流程设置一遍,其实多半都是质量问题、飞控一定要多花些钱买个靠谱的,别买次品否则炸死你

网友C:
罗盘没校准,刷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650加长机臂了吧

官方版的650 不过桨是13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机机应该不会被干扰,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的问题例如堵转啊,有毛病了等等,完后检查飞控,其实 ...

电机堵转是什么症状?电调应该可以啊,响应迅速正常,也没有刷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没校准,刷机不对

都校准啦!完全正常状态

网友D:
升空后切ALTHOLD再调,不是LOITER定高,更不是自稳模式。  如果外面风大还是别去自动调参了。 ALTHOLD下不管机器水平位移,会被风吹的到处跑。光是稳定住机器就会让你手忙脚乱。根本完成不了自动调参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空后切ALTHOLD再调,不是LOITER定高,更不是自稳模式。  如果外面风大还是别去自动调参了。 ALTHOLD下不 ...

要是自稳模式会翻,定高也会翻吧?可以直接定高起飞吗?

网友:
APM还是XA

网友D:
正式起飞前用手拿机器解锁后试试动力和方向是否正确啊。做完这一步才能起飞的。

如果一切都正常,那么无论是自稳还是定高起飞都不会翻机。 起飞翻机只能是安装或者电机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式起飞前用手拿机器解锁后试试动力和方向是否正确啊。做完这一步才能起飞的。

如果一切都正常,那么无 ...

问题是手里拿着试正常的。。。郁闷啊
怀疑地下有什么怪东西埋着

网友C:
那就是刷机不对, 换一个固件重新刷一下试试, 我也经常这样, 换了固件, 重新校准就没事了

网友D:
逐个排除故障。 只能这样,除非有试飞视频才知道原因。 如果方向突然偏转。 十有八九是磁罗盘受干扰。 只能这么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逐个排除故障。 只能这样,除非有试飞视频才知道原因。 如果方向突然偏转。 十有八九是磁罗盘受干扰。 只能 ...

恩是突然前滚翻,陀螺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刷机不对, 换一个固件重新刷一下试试, 我也经常这样, 换了固件, 重新校准就没事了

什么版本好一点?

网友C:
地面站里面有可以下载稳定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里面有可以下载稳定版啊。

好多版 不知道选哪个稳定一点,我现在应该是最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逐个排除故障。 只能这样,除非有试飞视频才知道原因。 如果方向突然偏转。 十有八九是磁罗盘受干扰。 只能 ...

罗盘干扰只有在定点的时候或者需要罗盘的时候才能干扰飞行器的飞行,如果定高的话靠气压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堵转是什么症状?电调应该可以啊,响应迅速正常,也没有刷机过

hM的3508我有过,那个电机有个毛病就是兼容性不好,反正我用铂金30A没事,用其他电调基本都不咋地有堵转的情况

网友E:
轴距达到77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的3508我有过,那个电机有个毛病就是兼容性不好,反正我用铂金30A没事,用其他电调基本都不咋地有堵转 ...

堵转就是点击停转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罗盘干扰只有在定点的时候或者需要罗盘的时候才能干扰飞行器的飞行,如果定高的话靠气压就足够了。。

楼上正解,定高不用罗盘,如果都校准了无误的话,还是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距达到770了

没量过,你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C:
地面站里面有一个什么stable的, 那个里面的都是稳点版本。

网友:
我就用的飞越电机座

网友G:
APM塞点海绵跟做一下密封处理,你会发现个大秘密。

网友:
好机 啊 炸了 肉疼哦

楼主:
还可以断了根机臂 几十块钱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塞点海绵跟做一下密封处理,你会发现个大秘密。

会怎样?话说APM的席梦思那个减震球怎么会比较好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里面有一个什么stable的, 那个里面的都是稳点版本。

回头去看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定高不用罗盘,如果都校准了无误的话,还是看硬件

定高可以用来起飞吗?硬件指的是APM?

网友H:
你这应该搞些廉价的配置先把APM的性能摸清楚 直接用650上 代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应该搞些廉价的配置先把APM的性能摸清楚 直接用650上 代价太大了

之前搞过一个X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可以用来起飞吗?硬件指的是APM?

最好自稳起飞,再切,我说的硬件是除了软件,减震啊,电机啊,电调啊,水平啊,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就是点击停转吗?

就是转着转着自己就卡一下

网友:
搞泡泡老师那种非常小的 直接能按在桌子上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定高不用罗盘,如果都校准了无误的话,还是看硬件

感觉是质量问题,都说apm麻烦其实我感觉没多麻烦,做的够人性化了。。只不过是英文而已。多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多轴还是别用开源的好,不是开源不好,而是不精通开原,做不起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可以用来起飞吗?硬件指的是APM?

自稳, 定高, gps等几个主要用的模式都可以解锁、起飞降落的。 只不过在不同模式下解锁自检的条件要求不同, 比如说定高模式解锁, 需要气压计稳定归零, gps模式下解锁需要7颗星以上同时hosp在2.0以下, 等等。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解锁自检的功能全部关了, 不过有点风险就是了。 其实你飞机调好了, 也无所谓, 我基本就是用定高解锁, 然后飞起来就切gps模式,或者hybrid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怎样?话说APM的席梦思那个减震球怎么会比较好塞?

气压计里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可以断了根机臂 几十块钱的事情

要是炸了都是断机臂  你人品真的大爆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炸了都是断机臂  你人品真的大爆发了

飞的不高,而且奇怪,桨都没断哈哈

楼主:
这几天修机,清空APM 拿出飞控+接受+外置GPS罗盘 最简系统来校准在校准完之后,重启,出现几次COMPASS OFFSET TO HIGH翻译过来是罗盘偏转过大?
不知道为啥
表现为,再次校准罗盘时候罗盘那个球离开六更轴距离很远的转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之前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炸的我头疼,一个多月一直在炸机,我的机子症状和你描述的差不多,有时候是起飞之后不稳定,但是可以飞起来,飞着飞着突然往一个方向翻下来,跟羊癫疯一样,后来我观察一直是往左下角那个机壁翻,有时候起来没翻但是漂的厉害,切了定高然后打自动调参也没有反应。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干扰什么的,就开始一样样的检查,测试了罗盘干扰发现干扰只有1%,很小。把数传和GPS等卸下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换了四个电调,和机架,问题就没有了,我之前用的是天行者40A,刷了B固件,机架是山寨飞越的,后来换了正版飞越。我推测问题要么出在电调和电机上,电机可能会堵转,要么单单是电调的问题,可能输出什么的有问题。要么是机架的问题,不牢固,飞起来后会有位移。但是我觉得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于机架的问题。你观察下你翻的时候是不是固定往一个方向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之前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炸的我头疼,一个多月一直在炸机,我的机子症状和你描述 ...

刚刚修好机器,还没试飞,但之前确实是往一个方向翻,我用的也是40A好赢,没刷。难道也是电调问题?

网友K:
和我的一样,你这能飞几分钟?
我悬停5分多就报警了,1.9kg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我的一样,你这能飞几分钟?
我悬停5分多就报警了,1.9kg

刚刚在手持测试,油门47,手感是接近悬停(基本脱手,晃动能自稳)用的3S 2200mah

计时器大约7分钟,电压降到10V(3S),触发自动返航,熄火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手持测试,油门47,手感是接近悬停(基本脱手,晃动能自稳)用的3S 2200mah

计时器大约7分钟, ...

嗯,这样测的结果还是心里没数啊。
真实悬停还有垂直方向的变化。
10v低了点吧,大伙儿说 3.6比较安全。

看你的照片是 blackmagic,怎么换 2200ma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这样测的结果还是心里没数啊。
真实悬停还有垂直方向的变化。
10v低了点吧,大伙儿说 3.6比较安全 ...

我有几块,刚刚试了一个5500的
设置3.6的话,能有14分钟左右呢,看来是大容量的比较好用
然后刚刚不懂事。。把这块蝎子的2200过放了。。准备扔掉
之前完全不知道过放这回事情啊!
朋友送的几块杂牌看来都是这么坏的,我以为质量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之前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炸的我头疼,一个多月一直在炸机,我的机子症状和你描述 ...

刚刚修好还没去试飞呢,但是我分析下来可能是这样。最开始几次起飞,状态应该对的,但是我油门不敢给,飞的大概只有1M左右,栽了几次,过程中可能有把桨座碰歪,但是这个时候没有造成明显损伤
------
然后有次油门干脆给大起飞,飞了大约有3-4M,心里有点怕,油门一下收的猛了,摔得比较痛,脚架断了一个小腿,但是不影响继续飞,于是我又接着飞。这时候可能桨座更歪了。
------------------------
等我敢飞高的时候可能桨座过于歪,导致飞机不稳,前翻,断臂。

因为我修飞机时候发现,除了断掉的机臂外,另外一个桨座歪了大约有30度了,所以这么推测
=================================================
现在在家里手托举试飞,油门在30-50%,感觉挺稳的,准备下次去试飞干脆一下飞飞高,到10多米吧。。这样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回旋的余地大一点,而且障碍也比较少了,但是摔下来估计就烂了

你觉得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修好还没去试飞呢,但是我分析下来可能是这样。最开始几次起飞,状态应该对的,但是我油门不敢给,飞 ...

找草地飞,草高的那种,抗摔。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刚修好还没去试飞呢,但是我分析下来可能是这样。最开始几次起飞,状态应该对的,但是我油门不敢给,飞 ...

在马达座碳管固定上或下平面 钻个2mm孔 上个2.6mm自攻牙镙丝吧,这样电机座便不会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马达座碳管固定上或下平面 钻个2mm孔 上个2.6mm自攻牙镙丝吧,这样电机座便不会移动了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