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NG高度漂移。

楼主(2014-07-21):
本来定高很好,结果半个月没玩,再试定高时就出问题了。切定高后,可以稳住高度几秒,接着就缓慢下降,到落地后,油门还降低,十几秒后油门缓慢增大。

网友:
海绵覆盖并减震

楼主:
我已经用泡沫覆盖加锡箔纸挡光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油门中立位置未设定。默认是40%-60%位置不变,中立:50%,而我的悬停油门35%都不到,自然向下落。修改后可以稳定在10CM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油门中立位置未设定。默认是40%-60%位置不变,中立:50%,而我的悬停油门35%都不到,自 ...

这个油门中立位置 怎么设定,我的D10   没看到有可以设定中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门中立位置 怎么设定,我的D10   没看到有可以设定中立的啊

我指的是飞控的设置,不是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