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遥控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4-07-21):
给450直升机换遥控,安装好后发现不会调试..各个舵机相位已经调好,就是油门在最低点显示+100%,最高点显示-99%,中立点才0%。明明油门曲线设置最低点0,最高点才100啊,怎么都不行,而且右边摇杆上下拨动螺距还在变..实在不会设置,求大神。(我是遥杆模式2).

网友A:
你表达的也太不清楚,貌似你进入了3d油门曲线的设置,另外你的十字盘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达的也太不清楚,貌似你进入了3d油门曲线的设置,另外你的十字盘设置对吗

就是油门现在只有在中立点才是0,最低点是100%,最高点是100%,十字盘是120度的,也没开3D啊,都是NORM模式。

网友:
那就怪了,换个模型,或者恢复初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