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飞行在控上的设置

楼主(2014-07-21):
在凤凰里玩了一下3D飞行,非常的难飞,KT机。是不是在控上也有需要特别设置的地方?控是天地飞8的。有那位给指点一二。

网友:
同问 顺便帮顶一下

网友:
不设置的

网友:
凤凰的固定翼3D很难飞。直接找个没人的地方上kt板机练吧,炸炸更健康

网友:
控上主要是将舵量调大就可以了。一般是100%-140% 。

网友:
昨天有人指点了一下,把我的控三个通道(除油门)外的EXP修改了,变成负的30%~40%左右,我的EPP 3D机一下子就变好飞了,回家接凤凰模拟器上,好几架常练的机型也变得好飞了,特别是蛇滚,几乎进阶一个层次,至少我觉得这个有用。

网友:
各种机型都不一样的感觉的,个人感觉不要设置最好,我一直是直线练习,没你说的不好上手

网友A:
楼主厉害啊,我飞了两年固定翼了都不会蛇滚,真急人啊

网友(2014-08-21):
楼主蛇滚技巧指点一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我飞了两年固定翼了都不会蛇滚,真急人啊

不要急,先练习四位滚,练熟练了,连起来就可以练蛇滚了,再慢慢降低高度练习,飞熟练了可以贴着地面做蛇滚。朝一个方向旋转练好了,再朝另一个方向旋转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先练习四位滚,练熟练了,连起来就可以练蛇滚了,再慢慢降低高度练习,飞熟练了可以贴着地面做蛇 ...

受教了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一个模型文件: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 ... ighlight=AJ%2Bsl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