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摄像头问题 麻烦技术大师们给予答复

楼主(2014-07-21):
如题请教 fc40 问题:
   本人2天前刚购买一个 dji fc40 摄像头,安装到精灵 1代。
   1.  每次开机fc40 摄像头 ,用手机(苹果 4s)搜索 wifi 信号链接到位后,开启相关fc40 app, 刚开始一切完好,链接很正常, 不过每当飞行器与遥控器(手机)超过 5-8m的距离 手机app 就
        显示链接断开。每次都如此, 超过一定范伟链接会断开。 麻烦给予解答 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书上说 fc40 摄像头 wifi 传输距离可达100m , 可如今..........
    2. fc40 摄像头我用 安卓手机充电器充的,可是 现在手机充电器一般充电电流 都达到1a ,这对于 fc40摄像头内部几百毫安的电池有没有影响呢?
    3.  fc40 摄像头一般充多长时间电能满,   充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4.  摄像头 插上充电线后 红灯会有间隔的闪烁(说明书上好像也是这么说) 不过我充了有 2个小时多 红灯还在闪烁,摄像头还特烫,我接下来就没怎么充。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红灯还在闪,
         没充满还是?
    5.  开启摄像头电源键后, 摄像头下面长方形灯和wifi灯会长亮一会蓝灯(1-2秒),然后会闪烁蓝灯(20秒左右),期间手机搜不到相关wifi 信号,之后蓝灯停止闪烁保持衡量后我才能在手机
        wifi 里找到 信号, 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吗?
以上问题我在飞行当中遇到的, 麻烦各位老师门给予答复,不知道我操作不当 还是 硬件本神问题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
楼主你好!请加QQ 2355613448 我们会协助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
FC40和精灵1的频率都是2.4

网友:
楼主应该把遥控器和接收机换成5.8G的,否则会和FC40的2.4G wifi图传干扰。

网友:
精灵1的遥控器是2.4G的,会干扰FC40,几米断线,我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