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童鞋注意了,一定要在气压计里塞海绵,外壳最好密封一下,留几个小孔就行了。

楼主(2014-07-21):
APM的童鞋注意了,一定要在气压计里塞海绵,然后外壳最好密封一下,留几个小孔就行了。
因为气压计非常受气流的影响,本人亲自体验,
当没有塞海绵的时候,基本定高是不稳的,很多人自动调参失败炸机或飞不稳的原因都是这个。
塞了海绵之后就好很多了。基本保持在同一高度,还左右摆的话就检查一下你的飞机机身平衡,一般来说机身越平衡,飞得越稳。

然后有一点,要把外壳最好用透明胶布或其东西它封一下,留下接线口就行了。
因为我的飞机脚架比较矮,当没有封的时候,解锁加油门,定在一个油门,先别让飞机起飞,这时四个电机油门是会不断变化的,断断续续地呼呼呼加速,这就是飞控受了地面反射的气流影响了。这样导致了起飞不平稳。
然后我就试着很多办法,最好终于找到原因,就是把飞控周围都用胶布密封住,只留下几个接线口,然后打了几个小孔,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因为起飞时不受外界气流影响了,油门也不会变化,保持不动,但是气压还是有的,因为有孔。
现在飞机起飞非常稳,定高跟悬停基本一样,不动,钉了钉子一样。

楼主:
请忽视我凌乱的线跟胶布

楼主:
自制脚架。很好用,就算炸机,也就断几根扎带,因为脚架靠近电机,先着地的都是脚架,然后断扎带,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冲击,基本不会碰到桨跟电机。

原来用的高脚的,下来是会一跳一跳,跳得厉害不倒了。这个完全不会

网友A:
多谢提醒,刚入了块APM,正在造机架,能发个脚架的细节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刚入了块APM,正在造机架,能发个脚架的细节图吗

哈哈。就是高脚炸机了,所以把高脚改了。自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刚入了块APM,正在造机架,能发个脚架的细节图吗

看出来了吗?呵呵

楼主:
原来的高脚跳了2跳就断了。还好桨跟电机没啥事。然后就把2个支架都剪了,改成上图这样,这个弹性挺好的。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还有有点风,吹得摆了几下。脱控悬停,手拿着手机呢。后面的英文报警是电池报警,手机地面站,20%电量。

网友B:
你出现的问题我早就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出现的问题我早就就解决了!

你太有才了。可惜我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呀。现在还在寻找中。暂时先用透明胶。。。
穷屌丝有穷屌丝的做法。
土豪请无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太有才了。可惜我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呀。现在还在寻找中。暂时先用透明胶。。。
穷屌丝有穷屌丝 ...

我也想把电池和到上面来。因为下面要和云台。
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架子来放。你这个很好。可惜都找不到相应的配件呀。自己加工的?

楼主:
刚刚去重测了电池。4S2200MH,起飞重量1.5KG,飞了14分钟。

楼主:
飞机调好了。。。下一步为航拍做打算了。。现在用的很差的摄像头。效果不敢看。

网友:
找不到透气的海绵。。。

网友B:
补充:为什么我不安装起落架就是能做到在半米高钉住高度基本接近于悬停后,然后用又手直接抓住电池左手拿遥控器用嘴唇关油门就行了。另外用我这种做减震和防风方式不必要再塞海绵了确实做到很稳定,尤其是在高空飞行…

网友C:
用高密度海绵夹在气压计上,外壳没必要封闭。我的从一开始就这样,定点绝对订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密度海绵夹在气压计上,外壳没必要封闭。我的从一开始就这样,定点绝对订钉子

这样定点是没问题,但是起飞的时候因为地效影响,地面反射的气流比较大,还是会对气压计造成影响,所以加密封可以改善这个效果,起飞更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为什么我不安装起落架就是能做到在半米高钉住高度基本接近于悬停后,然后用又手直接抓住电池左手拿遥 ...

小心为好。远离飞机。我就被桨打伤过。很长的一条,流血很多。痛苦。
开始是手压着飞机调试,没想到没调试成功,一点油门之后机直接飞翻,左手臂被打伤了。15天才好。
个人感觉,没有脚架起飞的那一下要大油门才能起来,还会摆两下,
要是用了脚架,基本可以做到缓慢起飞,挺稳的。

网友:
补充:我不用脚架是用塑料水桶做起飞架,降落用手前提必须是飞行器要特稳定,另外我这样安装电池和APM飞控还有好处就是避免了电线大电流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出来了吗?呵呵

废物利用

网友:
用双面泡沫胶是否可以?如果用海绵,采用什么方式固定在气压计上?
我的450试飞定在原地没问题,但是一开始移动就要悲剧,各种掉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泡沫胶的原因

网友(2022-01-20):
无脚架F450的起飞和降落是一点技术活儿。
自稳起飞时,缓慢逐渐加油,当感觉飞机即将离地时加大一点,飞到几米的高度就正常了(实际上地效也就几十cm时明显)。
降落,我习惯用AltHold逐渐降(这时油门肯定是低位,不足以支持自稳),当往下飘动即将接触地面时(几个cm),
立刻打到自稳,飞机平稳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