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3云台挂GH4相机,Z轴不明故障。请客服解答

楼主(2014-07-21):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另外请问一下,GH3云台怎么调整俯仰轴的重心?
我现在挂GH4相机后明显感觉俯仰轴电机一直在超功率运转,而且在俯仰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整个云台会在俯仰轴电机的带动下高频震动。
我现在只能在相机上贴铅块来配重,通过配重后好了很多。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网友:
本来就不是设计给GH4用

网友:
你都说了GH3挂GH4。本来就不匹配没问题才奇怪

网友:
相机不错,拍摄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A:
你的配重错了,因为你的转换板在相机的左侧下方。配重应该在相机左侧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重错了,因为你的转换板在相机的左侧下方。配重应该在相机左侧上方。

配重对不对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凭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重对不对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凭感觉!

那你还问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问个屁啊

我问的是人,只是有个屁上来冒充人

网友B:
用配重,肯定不如直接调云台上的螺丝来调整重心。  先调好横滚的,然后再大致调好俯仰,Z轴方向的重心要调整云台横向连杆和竖向杆链接的那个地方的角度,就是松开螺丝,云台可以上下摆动的那个地方。 最后再调方向轴的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配重,肯定不如直接调云台上的螺丝来调整重心。  先调好横滚的,然后再大致调好俯仰,Z轴方向的重心要调 ...

横滚轴已经调好了,方向轴也没啥大问题,就是俯仰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滚轴已经调好了,方向轴也没啥大问题,就是俯仰有问题呀。。。

俯仰的问题,需要调整这个位置。

网友:
我的意思是,把配重块去掉,直接调整云台····

网友C:
GH4云台已经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4云台已经出了

我这个云台是在看到大疆出GH4云台之后三天才买的。
我也想直接上GH4云台,但是买不到呀,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急着用,没办法才上的GH3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云台是在看到大疆出GH4云台之后三天才买的。
我也想直接上GH4云台,但是买不到呀,根本不知道什么 ...

真是太可惜了!其实我觉得大疆可以提供改装服务,毕竟基本件都差不多~